焊接符号怎么标注啊,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2014-05-28):
焊接符号怎么标注啊,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大侠看看焊接手册或机械设计手册,上面各种焊接形式的焊接符号标注标准都有!

网友:
清华天河绘图软件里就有自带的焊接符号标注,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

谢谢啊

网友:
这个有标准的不能乱来的。

网友(2014-09-06):
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