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旋转编码器,要求分辨率低于360p/R,最大允许转速大于7500R/min

楼主(2014-05-28):
如题,在找了好久资料最大允许转速只有6500
现行谢谢了

网友A:
减速之后再测

网友B:
您好 您需要进口的吗 和我联系qq16021893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之后再测

我是用YS系列的三相异步电动机通过三角皮带增速,就是要测增速后的准确速度,不可以减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您需要进口的吗 和我联系qq1602189337

额,谢谢了,不用了,小设备,才卖一万多,搞个进口的上去,客户不给加钱的

网友:
测转速有很多种方法,为什么要增加难度来测,比如你在待测端增加一个齿圈,或者增加一个凸点,或者挖掉一个缺口,用一只光电或者一只接近开关,7500r/min也就是125Hz, 如果有PLC或者测速表,这个频率是毫无压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