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你们公司的管理流程是如何?

楼主(2014-05-28):
  技术部门负责的技术资料有:

1.图纸、工艺,BOM单的设计
2.正式图纸的受控分发,留底(两份),需要制订图纸分发修订状态的文件
3.后期的技术资料更改,换版,需要做更改通知告知相关部门并签字存底
4.试制图纸和工艺的分发与跟踪;

等等 以上我知道的这些技术资料管理流程,我们公司的技术资料流程就是这样。

  但是各部门之间协作总是有些不太顺畅,不知道各位同仁在你们公司的操作流程是怎样的呢? 想看看有没好的方法可借鉴。

网友A:
楼主,由于时间关系,嗯我说不了几句,简单说。
你所罗列的,不是流程,只是一些文档的设定,光有这些设定,是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流程体系的。
所谓流程,是一种单线程的流动系统,他会把企业内部的这些设定全部串联起来,在各个节点上,做相应的设置和判断,这些文档管控,比较常见的流程系统,包括上面有些朋友们提到的 PDM系统和其他的企业物料系统,这些系统所使用的文档流动设定才是我们说的流程。
典型的流程包括文档的源头,批准的路径,升级的方式,责任的部门,版本的管控等都有相应的责任人以及判定标准。
所以楼主,你可以把你企业的这些文档的流转路径画下了,做成一张流程图,然后我们再来定义每个环节。
当然企业也可以偷懒,直接使用 PDM系统来进行控制。有些大型企业是有文档控制中心的,称之为 CD C,这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应用范围,对于小型企业,直接有质量部门进行图纸的升级和发布是比较快速地解决方案。在整个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在于版本控制,每次当研发部门升级图纸的时候,质量部门都要仔细核对当前版本与之前版本的区别,确保发布时所有相关部门都被通知到,并且及时留档案。

网友:
不是学生了,要学会寻找答案。
----学生---答案;没有发明、研究什么的。
很多的事都是这样。

楼主:
我只是想了解除了我们公司外,其它公司对这些技术资料的管理方法

网友B:
如果作核电还要比这麻烦,分发的图纸要有分发记录,每个图纸一条,每个图号都要带版次,分发出去的各个部门要有接受签字,升版后,图纸和相关预提采购单也要响应改变,做到完全的可控就是这样麻烦,部件打钢印,每台每件都不同,都要可追溯,例如线圈在哪台的哪个槽,从制造出来就约束死了,一旦一个线圈换了,就要出带用申请,提交核电站和设计院审批,所以这将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大幅度推升了管理成本,所以要对产品分成各种质保级别。但是可控的工作要有专门的技术管理部负责,即一旦设计提交改版要求,那么下面各个部门所存的可控图纸必须上交换新版,并在相关的改版分发列表中签收,相应涉及的零件表也要及时改版,同时提交给工艺完成工时工序定额的改版。一般蓝图库存有5份,供工人加工装配随时调用,设计、工艺,试验检验,各留一套订本的图纸,财务,采购,工艺,设计均留一套零件表。至于什么文件分发哪个部门,则有技术管理部指定规则执行。

网友C:
我们直接放在网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权限
电脑的USB借口是锁死的

网友D:
流程一样,使用PDM图文管理系统就很好冷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直接放在网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权限
电脑的USB借口是锁死的

没有纸质资料,万一服务器或者网络故障,车间生产不是全线中断?

网友(点评):
有一份纸质的在档案室,不外界,除非领导签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作核电还要比这麻烦,分发的图纸要有分发记录,每个图纸一条,每个图号都要带版次,分发出去的各个部门 ...

你这个核电的就属于机密了,一般机械厂做到资料完全可追溯和受控就行了吧 iso的规定针对一般机械厂应该就满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流程一样,使用PDM图文管理系统就很好冷热啊

我们是用的caxa图文档管理系统,就是一个几十号人的车间电脑就一台 有点繁琐,有人就宁愿拿着纸质的看。你们车间是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是用的caxa图文档管理系统,就是一个几十号人的车间电脑就一台 有点繁琐,有人就宁愿拿着纸质的看。你 ...

我们工厂比较大。图纸打纸质档给班组使用,班组开放PDM的查看权限,质控部首检时必须查看电脑系统里面的,因为随时有变更。办公的微软邮箱和PDM系统和ERP是联系起来的。技术和研发开通变更和审核,会签权限。图纸和明细清单的变更有邮件通知到班组,班组更新图纸。全程没有外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由于时间关系,嗯我说不了几句,简单说。
你所罗列的,不是流程,只是一些文档的设定,光有这些设定 ...

多谢大侠指点,我们公司就300人左右,技术部就是两个系列产品,两个项目经理一正一副各管一项目的产品,外加一资料员一工装设计的,每项目除经理外就两个技术员,我就是其中一项目技术员,除了图纸归档分发是资料员外,其余换版更改发通知,都是我们自己干,还有说明书等一切关于此项目的资料都是我们在跟,说实话,资料管理跟踪太浪费时间,所以总感觉效率太低,就想寻求关于这方面的其它更科学简洁的管理方法,提高效率,目的仅此而已

网友(点评):
10楼的效率就很高啊。但是一套软件下来估计得几十万? 另外你们车间还有电脑,办公室还有资料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直接放在网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权限
电脑的USB借口是锁死的

看是很好,要是电脑出问题,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
刚进公司,电脑很多权限都米有

楼主:
感谢老鹰大哥的推荐,星月大侠的回复我仔细想了想,对于大公司的文档管理流程体系也有所了解,只是对于小企业而言,你说的由质量部门进行升级和发布初一想怎么可能,我再一细想,好像这方法也不错,因为除了技术部门,生产部门,跟踪图纸最多的还真就是质检部门,而且是每个车间,每天生产都密切跟着走的,对图纸又能看懂,并且小企业的质检部门工作相对其他部门而言不费那么饱和,更重要的是零件合格与否就是看图纸检验,所以觉得这方法还别说,真挺靠谱!  呵呵   学到了

网友:
直接撕碎旧图纸,保存新版本图纸。哈哈

网友:
我们好像没这么多

网友:
管理流程就是“无为而治”,靠工人的觉悟程度!对于觉悟低的,就开除,慢慢在人海在寻找志同道合的…………把省下来的管理人员的工资当作奖金奖给工人们。

网友(2014-06-27):
我们有专门的文件部门,每次做更改发布新图纸都要走系统严格执行然后把老图替换

网友:
我们工厂比较大。图纸打纸质档给班组使用,班组开放PDM的查看权限,质控部首检时必须查看电脑系统里面的,因为随时有变更。办公的微软邮箱和PDM系统和ERP是联系起来的。技术和研发开通变更和审核,会签权限。图纸和明细清单的变更有邮件通知到班组,班组更新图纸。全程没有外网。

网友(2014-07-27):
引用 网友B:
如果作核电还要比这麻烦,分发的图纸要有分发记录,每个图纸一条,每个图号都要带版次,分发出去的各个部门 ...

网友:
1.完成图纸和用PDM完成BOM清单之后发baan。
2.专门的打印室负责打印图纸,BOM交由采购部门采购物料。
3,后期的资料更改是发修改单(要扣钱的),然后交由主管审批,然后交由相关人员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