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刀架不转,报警换刀时间过长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28):
广数980TDB刀架不转,报警换刀时间过长怎么解决

网友:
刀塔故障   ,可以拆开刀塔的顶盖,看看线路死否接触正常,这个是小小问题,拆开来搞不好在叫人维修吧。

网友:
发新盘 故障

网友:
卡住了,刀架旁边有个8mm的内六角孔,用8MM内六角手动转动一下,转到刀架会动为止,最好用手动换一次刀,保证OK

网友:
电动刀架发信盘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