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传感器的适用频段是多少?

楼主(2014-05-28):
本人最近想选用压电加速度和压电力传感器,但是压电传感器只能测量动态量,比如压电加速度传感器一般只能测量5Hz以上的振动加速度,我想知道晶体压电式力传感器能测量更低频段的变化力否?也就是想分清楚这个静态和动态是以什么为界限的。我指的是一般的,不包括价格奇高的哈

网友A:
用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吧,或者用应变片。可以极低频率

网友B:
看见老鹰@我才进版面看帖子。我这一块也没有仔细研究过,只能说说大学的时候自学的一些理论。压电传感器,主要是靠受力产生极化,从而产生电荷的。电荷并不持续,一般振幅不大,如果频率过低,加速度就很小,电荷产生缓慢,电路接通,并不能保持电荷,电视差就不会大,因此就检测不到。至于实际应用或者品牌,还请专业人士来回答。
静态动态,实际上就是产生的加速度大小,因为检测时是一个回路,缓慢加力,会逐渐释放电荷,很难检测到电势差。
我一门外汉,如有错误,还望不要误导为好。

网友C:
应变计(硅应变计和电阻应变计)可以测量零点几到几千赫兹的频率
具体请看   传感器技术手册     图灵电子的

一般下限的限制主要是电路的漂移和电荷的泄露(锁相放大可以在处理一些缓变信号上提供帮助),上限主要是共振频率(这个是我说的   正确性有待考证)

网友C:
YD121-1000  ICP 加速度传感器

技术指标

Sensitivity

灵敏度:1000mV/g
Range
量程:5g
Frequency Range
频率范围:0.2~5000(±10%)
Installation Resonance Point
安装谐振点:25kHz
Resolution
分辨率:0.00005g
Weight
重量:31gm
Installation Screw
安装螺纹:三角
Linear
线性:≤1%
Transverse Sensitivity
横向灵敏度:≤3%
Output Bias
输出偏压:8-12VDC
Constant current
恒定电流:  4mA
Output Impedance
输出阻抗:<150Ω
Excitation Voltage
激励电压:24VDC
Temperature Range
温度范围:-40~+80℃
Discharge Time Constant
放电时间常数:≥0.2秒
Shell Insulation Resistance
壳绝缘电阻:>Ω
Installation Torque
安装力矩:约20-30Kgf.cm(M5螺纹

淘宝上找到的压电传感器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frazil

谢谢老鹰,最亲民的管理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式加速度传感器吧,或者用应变片。可以极低频率

应变片用起来不方便,需要测量两个细杆之间连接的拉压力,虽然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和力传感器原理一样,但是不确定适用频率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老鹰@我才进版面看帖子。我这一块也没有仔细研究过,只能说说大学的时候自学的一些理论。压电传感器,主 ...

听起来解释的很有道理,应该就是这个原因了。我不太确定的是力传感器适用频率是不是和加速度传感器适用频率是否一致,虽然原理都是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变计(硅应变计和电阻应变计)可以测量零点几到几千赫兹的频率
具体请看   传感器技术手册     图灵电子 ...

好像是这么回事。应该有那种小型的应变计,连接在两个细螺纹杆之间的,我找找看。3Q

网友(点评):
应变计就是测量应变的 比如称重传感器就是黏贴的应变片 我说的那个书上有介绍

网友(点评):
嗯,我希望的是不是去贴应变片,而是可以直接拧螺纹,连接上就可以测力的那种。我找找看那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YD121-1000  ICP 加速度传感器

 技术指标

这是加速度传感器,我需要的是力传感器呢,呵呵,还是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这么回事。应该有那种小型的应变计,连接在两个细螺纹杆之间的,我找找看。3Q

嗯,我希望的是不是去贴应变片,而是可以直接拧螺纹,连接上就可以测力的那种。我找找看那本书

网友(点评):
如果是静态的,就需要有信号源,传感器仅仅改变元件电学特性

网友A:
有力传感器模块的,就是已经贴好应变片的,要求不高的可以买电子秤上用的标准模块,一般几十公斤以内的可以用,要求高的用专用的,比如常见的轮辐式的,可达数百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力传感器模块的,就是已经贴好应变片的,要求不高的可以买电子秤上用的标准模块,一般几十公斤以内的可以 ...

是的,我已经找到你说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