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毛坯需要多大吨数的压力机?

楼主(2014-05-28):
第一种零件杆粗20mm,球大小为38mm,材料A3;第二种是零件粗24mm,球大小为46mm,材料为A3,杆长不一定,全长最长也就150mm左右,想问问大侠们,

1,我用液压机冷挤压这个零件我得需要多少吨位的液压机;

2,用液压机加工是否有效率,一台机器一台能做一吨货吗?

楼主:
另外附件一张图片,这个毛坯是做油管接头的毛坯,已经有人用冷镦机做出来了,投资大,效率高;但由于资金问题,只能想用其他的办法生产这样的毛坯,最大为46球26杆,最小为35球18杆,材料没有什么要求,冷镦钢材质基本就符合了,希望大侠们给以指导。(因为二手压力机价格还便宜些,所以首先想到用压力机了)

网友:
这玩意都是机械挤压机挤的。液压机慢死了

楼主:
那这个件除了用冷镦机,还可以用什么机器打,要效率的

网友A:
1.这个东西不宜冷镦,热压可以。图片上也看得出是热压。加热很容易,用工频。
2、热压的话用63-100吨冲床。

网友B:
冷挤压也行,经过前处理(皂化等,)用400T的压力机就够了.

网友:
发动起的气门毛坯就是这样的形状

通电后马上就烧红了,在压力作用下,头部很快就软化变成球形

网友C:
建议用压力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东西不宜冷镦,热压可以。图片上也看得出是热压。加热很容易,用工频。
2、热压的话用63-100吨冲床。 ...

支持

网友:
产品型模坯,热压,设备在63~100吨位,合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个东西不宜冷镦,热压可以。图片上也看得出是热压。加热很容易,用工频。
2、热压的话用63-100吨冲床。 ...

老师,假如毛坯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挤压也行,经过前处理(皂化等,)用400T的压力机就够了.

老师,我也想用压力机做这个,400T压力机估计超出我的资金范围了,能不能更小点的压力机做,并且要效率点的,人工上活一天能生产2000个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压力机

能说说为什么用压力机吗,我想冷挤压制作

网友:
热压,不适合冷挤压

网友(2014-08-10):
需要外协吗?我是做热段的,你那个活类似的我经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