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图片用cad画出来,圆角半径是多少呢?

楼主(2014-05-28):
其中的部分圆角半径是多少呢?是不是大概取个2-3mm还是要查询什么?

网友A:
这个铸件,外形不用加工  非要量出来按比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铸件,外形不用加工  非要量出来按比例吧

那也就是说要按照实物的比例画不是随便来的喽?

网友B:
记得这个图是大学时候教材里的一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图是大学时候教材里的一张图

眼神真狠,厉害,那么问下应该取多少呢,是像上面说的按比例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眼神真狠,厉害,那么问下应该取多少呢,是像上面说的按比例画吗

如果能按比例精确标注,当然更好
如果没法算出来,我看着图里怎么也不像是2-3mm的,差不多是5吧

网友(点评):
铸造圆角没必要这么纠结吧,只要圆角那个部位不会厚到有缺陷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按比例精确标注,当然更好
如果没法算出来,我看着图里怎么也不像是2-3mm的,差不多是5吧

奥,刚刚知道了原来还有一个圆角系数的东西,麻烦问下你知道是什么吗?

网友C:
一般的外形的R就按R3-5,就行了.只要外观好看,不影响机械强度,没必要纠结在这上面.

网友:
这图的俯视图看的够晕的

网友:
这不是制图书上的图吗

网友(点评):
赞一个,这都看出来啦呀

网友:
能铸造出来就OK了吧,再讲究点和谐

网友D:
这个是装配图,肯定不会标的啦,直接量到多少就是多少。不然就找零件图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外形的R就按R3-5,就行了.只要外观好看,不影响机械强度,没必要纠结在这上面.

恩,好的,thankyo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装配图,肯定不会标的啦,直接量到多少就是多少。不然就找零件图去看。

奥,是这样啊

网友:
机械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