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件的圆角系数

楼主(2014-05-28):
上次发过这一个帖子询问关于图中的圆角半径大小问题,刚刚问了个人,说到了圆角系数,于是查了下,找到下面的这个图,这个是不是就是圆角标注大小的规定呢?以后的都是这么标注吗?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1&extra=#pid2807783

网友A:
这个你说的圆角貌似跟滑动轴承上标圆角没什么联系吧,那个表里的是钣金折弯用来计算钣金展开尺寸的,图上圆角半径大小你查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说的圆角貌似跟滑动轴承上标圆角没什么联系吧,那个表里的是钣金折弯用来计算钣金展开尺寸的,图上圆 ...

哦,好吧,不是说那个圆角是铸造圆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吧,不是说那个圆角是铸造圆角吗?

是的,那就查查铸造上面的结构设计规范了,这个我也不太懂,没有涉及过。希望后面有答案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B:
两个图片没有关系。
对于你的问题,圆角多大,如果图纸没标,以我的经验,那就意味着无所谓,只是导个圆好看而已
如果标了,说明这里有机械强度要求
至于说标多大,似乎没这个规矩,一般设计零件时,如果考虑这里有强度要求,会用有限元分析看强度,然后调整R值,调整之后的值就是他标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图片没有关系。
对于你的问题,圆角多大,如果图纸没标,以我的经验,那就意味着无所谓,只是导个圆好 ...

奥,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呢,后面的强度分析看来好高深的样子,看来要好好学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