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之前涂防飞溅液,对后期喷漆有影响么

楼主(2014-05-29):
焊接的H型钢之前是先经过喷砂处理了的,焊成品后由于体积较大,在喷砂也不大现实,而且成本也就贵了,那涂防飞溅液后对后期喷漆有影响不?影响大不呢?如果有影响可有什么办法消除次影响。

网友:
喷漆前一般要做清洗处理,处理方法会根据实际产品的特性而定,应该可以减轻相应的影响,但是这还取决于你的实际情况,包括以飞溅液的成分等的很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