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头螺柱怎么拧紧?

楼主(2014-05-29):
双头螺柱怎么拧紧?他的两端都是螺纹,宁晋的时候不就把螺纹给破坏了吗?另外螺柱是圆柱型的,没有类似多边形的柱身,用什么工具拧他呢?

网友:
一般情况是是双螺母拼紧  然后可以植入机体

网友A:
有专用的气动拧紧工具,往前推是拧紧,到达设定扭矩就打滑,往后拉是松开,这是生产线上用的高效装配工具

普通少量装配采用双螺母并死的方法,让螺母变成扳手位,再拧螺母即可,紧固后再用两个扳手拆开螺母

网友:
管子钳,或铣扁为,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气动拧紧工具,往前推是拧紧,到达设定扭矩就打滑,往后拉是松开,这是生产线上用的高效装配工具
 ...

讲的真详细,很专业

网友B:
觉得上面的几位说法中应用的场合不对,我认为其中1个零件要有螺纹孔,另1个零件则是通孔。

如果只是把2个零件通过通孔连接固定的话,选用六角头螺栓或者内六角圆柱头螺钉拧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上面的几位说法中应用的场合不对,我认为其中1个零件要有螺纹孔,另1个零件则是通孔。

如果只是把2个 ...

连接两个零件可以用六角头螺栓。如果就是用双头螺柱拧的话,怎么拧?

网友:
将两个螺母拧在一起不就相当于六角头了么,拧紧在机件上后再松开.

网友:
有专用的套筒扳手。貌似是套筒的顶端装一钢珠,拧紧后直接反转退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