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廓环面蜗杆实际车削步骤

楼主(2014-05-29):
包括车刀类型,材质,主轴转速等,求大神带

楼主:
学生做论文,找不到资料,尴尬

网友A:
书上大把啊,机械切削手册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大把啊,机械切削手册里。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B:
找龙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龙九吧,,,,,,,

大神求带啊,关于实例车削直廓环面蜗杆,包括齿根和齿顶

网友(点评):
他数控宏程序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求带啊,关于实例车削直廓环面蜗杆,包括齿根和齿顶

关键是我不认识啊,刚申请的号,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龙九吧,,,,,,,

新手,不认识人。求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不认识人。求带啊

这个涉及到人家饭碗的问题,确实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涉及到人家饭碗的问题,确实不好弄啊。。。。。。。

我大四毕业论文,实在图书馆没东西。捉急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大四毕业论文,实在图书馆没东西。捉急啊

简单点说就是角相位和进刀量的函数关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说就是角相位和进刀量的函数关系问题,,,,,,,,

你也是大神啊,我有刀具轨迹的MATLAB代码,但是看不懂,尴尬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求带啊,关于实例车削直廓环面蜗杆,包括齿根和齿顶

大神带我飞吧

楼主:
function worm3
clear
clc
a=240.65;%中心距
z1=1;%蜗杆头数
z2=40;%齿轮齿数
i12=z2/z1;%传动比
zc=4;%蜗杆包围蜗轮齿数
d1=80;%蜗杆分度圆直径
d2=2*a-d1;%蜗轮分度圆直径
mt=d2/z2;%蜗轮端面模数
da2=417.36;%蜗轮齿顶圆直径
df2=381.24;%蜗轮齿根圆直径
ha=(da2-d2)/2;%齿顶高
hf=(d2-df2)/2;%齿根高
da1=d1+2*ha;%蜗杆顶圆直径
df1=d1-2*hf;%蜗杆根圆直径
Rf1=a-df1/2;%蜗杆齿根圆弧半径
Ra1=a-da1/2;%蜗杆齿顶圆弧半径
gama=atan(d2/d1/i12);%蜗杆喉部分度圆导程角
tau=2*pi/z2;%齿距角
db=153;%主基圆直径
alpha=asin(db/d2);%蜗轮分度圆压力角
phi_w=0.5*tau*(zc-0.45);%蜗杆包围蜗轮的工作半角
phi_0=alpha-phi_w;%工作起始角
Lw=d2*sin(phi_w);%蜗杆工作部分长度
beta=11/180*pi;%母平面倾斜角
phi0min=phi_0;
phi0max=phi_0+2*phi_w;
u0=((d2/2)^2-(db/2)^2)^0.5;
phi0=linspace(phi0min,phi0max,300);
R=linspace(Ra1,Rf1,10);
phi1=phi0.*i12;
cath=2*alpha+162/z2/180*pi;

%预设矩阵
u1=zeros(length(phi0),length(R));v1=zeros(length(phi0),length(R));%甲面参数
x01=zeros(length(phi0),length(R));y01=zeros(length(phi0),length(R));z01=zeros(length(phi0),length(R));%甲面的平面
x11=zeros(length(phi0),length(R));y11=zeros(length(phi0),length(R));z11=zeros(length(phi0),length(R));%蜗杆甲面
x13=zeros(length(R),length(phi0));y13=zeros(length(R),length(phi0));z13=zeros(length(R),length(phi0));%甲面的螺旋线形式
theta1=zeros(length(R),length(phi0));R1=zeros(length(R),length(phi0));Z1=zeros(length(R),length(phi0));%甲面的加工参数

u2=zeros(length(phi0),length(R));v2=zeros(length(phi0),length(R));%乙面参数
x03=zeros(length(phi0),length(R));y03=zeros(length(phi0),length(R));z03=zeros(length(phi0),length(R));%乙面的平面
x02=zeros(length(phi0),length(R));y02=zeros(length(phi0),length(R));z02=zeros(length(phi0),length(R));%乙面的平面
x12=zeros(length(phi0),length(R));y12=zeros(length(phi0),length(R));z12=zeros(length(phi0),length(R));%蜗杆乙面
x14=zeros(length(R),length(phi0));y14=zeros(length(R),length(phi0));z14=zeros(length(R),length(phi0));%甲面的螺旋线形式
theta2=zeros(length(R),length(phi0));R2=zeros(length(R),length(phi0));Z2=zeros(length(R),length(phi0));%甲面的加工参数

figure(1)
for i=1:length(phi0)
    for j=1:length(R)
        f1=@(x)[(a-((x(1)*cos(phi0(i))-(x(2)*sin(beta)-db/2)*sin(phi0(i))-a)^2+(x(2)*cos(beta))^2)^0.5)^2+(x(1)*sin(phi0(i))+(x(2)*sin(beta)-db/2)*cos(phi0(i)))^2-R(j)^2;(x(1)*(cos(beta)/i12+sin(beta)*cos(phi0(i)))+(db/2*sin(phi0(i))-a)*sin(beta))/sin(phi0(i))-x(2)];
        options=optimset('Display','off','TolFun',1e-7);
        x0=[u0 0];
        x=fsolve(f1,x0,options);
        u1(i,j)=x(1);
        v1(i,j)=x(2);
        x01(i,j)=u1(i,j);
        y01(i,j)=v1(i,j).*sin(beta)-db/2;
        z01(i,j)=v1(i,j).*cos(beta);
        x11(i,j)=-cos(phi1(i)).*cos(phi0(i)).*x01(i,j)+cos(phi1(i)).*sin(phi0(i)).*y01(i,j)-sin(phi1(i)).*z01(i,j)+a.*cos(phi1(i));
        y11(i,j)=sin(phi1(i)).*cos(phi0(i)).*x01(i,j)-sin(phi1(i)).*sin(phi0(i)).*y01(i,j)-cos(phi1(i)).*z01(i,j)-a.*sin(phi1(i));
        z11(i,j)=-sin(phi0(i)).*x01(i,j)-cos(phi0(i)).*y01(i,j);
    end
    plot3(x11(i,,y11(i,,z11(i,,'r')
    hold on
end
axis equal

figure(1)
for i=1:length(phi0)
    for j=1:length(R)
        f2=@(x)[(a-(((x(1)*cos(cath)+(x(2)*sin(beta)+db/2)*sin(cath))*cos(phi0(i))-(-x(1)*sin(cath)+(x(2)*sin(beta)+db/2)*cos(cath))*sin(phi0(i))-a)^2+(x(2)*cos(beta))^2)^0.5)^2+((x(1)*cos(cath)+(x(2)*sin(beta)+db/2)*sin(cath))*sin(phi0(i))+(-x(1)*sin(cath)+(x(2)*sin(beta)+db/2)*cos(cath))*cos(phi0(i)))^2-R(j)^2;(x(1)*(cos(beta)/i12+sin(beta)*cos(phi0(i)-cath))+(-db/2*sin(phi0(i)-cath)-a)*sin(beta))/sin(phi0(i)-cath)-x(2)];
        options=optimset('Display','off','TolFun',1e-7);
        x0=[u0 0];
        x=fsolve(f2,x0,options);
        u2(i,j)=x(1);
        v2(i,j)=x(2);
        x03(i,j)=u2(i,j);
        y03(i,j)=v2(i,j).*sin(beta)+db/2;
        z03(i,j)=v2(i,j).*cos(beta);
        x02(i,j)=x03(i,j).*cos(cath)+y03(i,j).*sin(cath);
        y02(i,j)=-x03(i,j).*sin(cath)+y03(i,j).*cos(cath);
        z02(i,j)=z03(i,j);
        x12(i,j)=-cos(phi1(i)).*cos(phi0(i)).*x02(i,j)+cos(phi1(i)).*sin(phi0(i)).*y02(i,j)-sin(phi1(i)).*z02(i,j)+a.*cos(phi1(i));
        y12(i,j)=sin(phi1(i)).*cos(phi0(i)).*x02(i,j)-sin(phi1(i)).*sin(phi0(i)).*y02(i,j)-cos(phi1(i)).*z02(i,j)-a.*sin(phi1(i));
        z12(i,j)=-sin(phi0(i)).*x02(i,j)-cos(phi0(i)).*y02(i,j);
    end
    plot3(x12(i,:),y12(i,:),z12(i,:))
    hold on
end
axis equal

figure(2)
for j=1:length(R)
    plot3(x11(:,j),y11(:,j),z11(:,j),'r')
    hold on
end
axis equal
figure(2)
for j=1:length(R)
    plot3(x12(:,j),y12(:,j),z12(:,j))
    hold on
end
axis equal

x13=x11';%转换为螺旋线的格式
y13=y11';
z13=z11';
x14=x12';
y14=y12';
z14=z12';

for i=1:length(R)
    for j=1:length(phi0)
        theta1(i,j)=cal_theta(x13(i,j),y13(i,j))/pi*180;
        R1(i,j)=(x13(i,j)^2+y13(i,j)^2)^0.5;%车床X方向为直径值
        Z1(i,j)=z13(i,j);
        theta2(i,j)=cal_theta(x14(i,j),y14(i,j))/pi*180;
        R2(i,j)=(x14(i,j)^2+y14(i,j)^2)^0.5;
        Z2(i,j)=z14(i,j);
    end
end

%角度转换为绝对式
for  i=1:length(R)
    for j=1length(phi0)-1)
        if theta1(i,j+1)<theta1(i,j)
            for k=(j+1):length(phi0)
                theta1(i,k)=theta1(i,k)+360;
            end
        end
         if theta2(i,j+1)<theta2(i,j)
            for k=(j+1):length(phi0)
                theta2(i,k)=theta2(i,k)+360;
            end
        end
    end
end

assignin('base','X1',R1)
assignin('base','Z1',Z1)
assignin('base','C1',theta1)
assignin('base','X2',R2)
assignin('base','Z2',Z2)
assignin('base','C2',theta2)

%G代码的输出
% fid=fopen('turncode.txt','wt');
% fprintf(fid,'O0001\n');
% for  i=1:length(R)
%     for j=1:length(phi0)
%         fprintf(fid,'X=%0.4f\t',R1(i,j))
%         fprintf(fid,'Z=%0.4f\t',Z1(i,j))
%         fprintf(fid,'C=%0.4f\n',theta1(i,j))
%     end
nd

function theta=cal_theta(x1,y1)
if (x1>0)&&(y1<0)
    theta=acos(x1./(x1^2+y1^2)^0.5);%电机转是角度还是弧度?
elseif (x1<0)&&(y1<0);
theta=acos(x1./(x1^2+y1^2)^0.5);
elseif (x1<0)&&(y1>0);
    theta=2*pi-acos(x1./(x1^2+y1^2)^0.5);
elseif (x1>0)&&(y1>0);
    theta=2*pi-acos(x1./(x1^2+y1^2)^0.5);
elseif (x1>0)&&(y1>0);
    theta=2*pi-acos(x1./(x1^2+y1^2)^0.5);
elseif (x1>0)&&(y1==0);
    theta=0;
elseif (x1<0)&&(y1==0);
    theta=pi;
elseif (x1==0)&&(y1<0);
    theta=pi/2;
elseif (x1==0)&&(y1>0);
    theta=3*pi/2;
end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看了头晕,有这么复杂,算了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