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图纸中刻线是干嘛用的

楼主(2014-05-29):
    有的零件图纸中有刻线要求,比如:刻线,深0.3  宽1mm,长6mm,图上会标出刻线位置,不清楚这种刻线槽是做什么的,是一种标记吗,标记什么呢,如果是标记,那尺寸,位置要求就不高了吧

网友:
刻线有机床刻度线,量规刻线;机床前后左右及上下位置当然要通过手轮调整,眼睛要看刻线了,精度不准确怎么可以呢,量规刻线当然也要在某个位置,这个位置重要;而对于线的深,宽,长具体分析了;线密集,宽了就分不清楚了。

网友:
人家好好的图纸到楼主这里就变了样。

图纸上不明了就去问给图方,这样的方向才正确。

网友:
我举个例子,以前我做过一个圆锥柱。
目的是把它插到零件的孔里,测量孔的直径是否满足要求,所以在柱面上的特定位置要求刻线,并有线宽要求
插入之后还能看到刻线,说明直径做小了,完全看不到说明磨损了,也就是直径太大了

说白了我做的就是个简单量具。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分度盘就知道其精度和重要性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问的问题太模糊了,肯定不是这样的刻线,是用铣刀铣出来就行,要求不高的槽,但不知道做什么的

网友:
装配的特定位置标记

网友:
这个要问设计者是干什么用的?是识别用还是什么的。。。。

网友:
顶尖上的刻线是为了目视磨损程度,刻线没了就要换了,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哪种情况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应该是计量用的东西!( W7 B! [* F7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