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微调机构能一次调0.005mm?

楼主(2014-05-29):
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微调机构能一次调0.005mm?

网友:
控制传动比即可

网友A:
压电陶瓷

网友(点评):
学习啦,就是不知道压电陶瓷的特性试验有人做过没?能否分享下?

网友(点评):
成熟技术啊,纳米级别,光学上用的很多

楼主:
谢谢大家给的思路,我先查下相关资料,不懂的再请教你们,谢谢!!

网友:
0.75mm和1mm的正反螺纹可以调节,,,,,

网友:
差动螺纹;

网友:
要视负载大小而定,差动螺纹适用于轻载,重载的话用虎克定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

压电驱动器的电源是不是很贵,尺寸很大啊?怎么控制他的应变位移是一样的呢

楼主:
如果是在充氮气,200℃的环境下使用会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