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发过来检测压强的,无标签,是什么东西?紧急

楼主(2014-05-29):
  最近做一个测试弹簧压强的东西,目的是检测弹簧有无,因为弹簧是镶在里面的,外面有个弹片,所以通过接触式检测压强,判断有没有弹簧,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找到相应的东西,客户发过来一个照片是以前供应商做的,检测压强的,但是没有标签,想求助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    。

谢谢     在线等回复  。  今天交报价呢    。

网友:
没用过,类似光电开光,问他要说明书啊 ,看了不就知道了

楼主:
没有说明书呢  什么都没有   欧姆龙  基因士  我都问过    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知不知道什么品牌  厂家    这应该是接触式的

网友B:
查查 直线位移传感器或位移传感器

网友:
是电磁传感器吗,检测弹簧片是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 直线位移传感器或位移传感器

产品是类似于外面平常用的按钮开关    里面的那个弹性按钮   不过是有两个弹性片   里面分别有一个弹簧     检测弹簧有无   因为弹簧已经装在里面了  只能通过检测外面的按钮  在知道里面有没有弹簧    我想应该也就是测两个弹片的压力   有弹簧与没弹簧的就拉力肯定不同   就很好区分了     位置传感器可以应用到此处吗  请指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传感器

这是压力传感器?确定没有搞错么?我怎么感觉是接近传感器呢

网友:
张力传感器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传感器的一种……
至于是什么类型的  要具体看了啊
就那样子也看不出来啊
我们这边弹簧试验上用的 是位移传感器 跟称重传感器
估计你那个也是这个原理

楼主:
  费了半天劲  好像是个微动开关   谢谢各位

网友:
那用买啊,很简单的事嘛
自己做就行啦,在顶针上装上一条弹簧(就是测试的弹簧5KG的,你就用个2啊3啊之类的吧),然后再来个开关就好啦
如果测试件有弹簧,因弹簧力大点,会刻服顶针上的弹簧力把顶针推上去,从而触碰到开关
之后应该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burster 巴鲁夫 位移传感器

网友(2014-09-24):
好像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2015-01-19):
就是个触碰开关而已,欧姆龙有做啊,怎么问会不知道?奇怪

网友:
就是个触碰快关,欧姆龙有相关产品啊,怎么会问了不知道?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