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季发动机高温问题

楼主(2014-05-29):
随着夏季到来,工程机械用户多反映设备出现高温现象,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检查呢?
大家指导指导!
检查及处理方法作如下说明:
1.当装备出现水温高报警时,首先要确认是否属于误报警,测量水温传感器电阻值和发动机冷却水的实际温度。(水温传感器是一根线)

2.检查冷却液是否缺少,水箱及水管有无泄漏处,如冷却液缺少请补充。

3.检查风扇皮带涨紧度,当用10kg力按压皮带时,下沉量应为10—15mm。

4.检查风扇叶是否破损,以及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5.检查水箱外部进风口是否有灰尘杂质堵塞。该清理清理,保持干净!

6.测量水箱进水口与出水口间温度差,以确认水箱散热是否良好,一般温差在5—10度为正常状态。切记不要拿手摸,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你摸了你就永远记住了---那里真的很烫!

7.检查水泵是否正常工作,可以打开水箱盖,观察水箱内部冷却液流动以及气泡的状态来确认。PS:这个必须注意安全,切记高温时不要开水箱盖,不要给自己找整容的借口撒。切记小心烫伤!

8.除上述检查外,还要检查是否由于液压油温度高,而引起发动机水温高,这时要测量液压油工作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我以前开车从来不看水温表,没那习惯。一天行驶在路上怎么感觉有股焦味,赶紧靠边停车查看,引擎盖打开一看,发动机都在冒烟了,、、、我的乖乖、、、吓惨了,难道这是要自燃了吗?没理它让它自己凉快会,一看水箱、、、没了,赶紧买两瓶水箱宝来,一加怎么下面在滴了,加完半瓶之后一看地上这么多,,,果然,水泵坏了,漏水了。修 吧299搞定了。

网友:
节温器去掉通常做法

网友:
正好去看下注意了

网友(2014-06-30):
高温时节注意

网友:
其实冬天也会面临问题  怎么控制低温的 情况下

网友:
温度高也有可能是机器本身有问题,要和冷却系统的问题区分开。

网友(2014-11-14):
设备厂家在安装完设备后,应对发动机冷却系统进行测试。工程机械发动机一般要求冷却系统的许用环境温度应大于等于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