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算一根轴的最大抗扭力

楼主(2014-05-29):
网上找的公式 T=2*D^3*ts
其中ts为抗扭剪切力 塑性材料 抗拉强度与剪切力关系
[ts]=(0.6~0.8)[δb]

45钢抗拉强度为600MPA
304抗拉强度为500MPA,
所以不锈钢抗扭强度大约为45钢的80%
是这样分析吗?

网友:
1.你的轴可以抽象成什么类型的模型
2.针对所抽象的模型,选用对应的理论公式(一般材料力学足够,求轴的剪力,不就是求圆柱体的剪力?)
3.我好像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抱歉了。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
[ts]=(0.6~0.8)[δb]

指的是同一种材料的抗剪强度和抗拉强度的关系。
注意,是同一种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
[ts]=(0.6~0.8)[δb]

是同一种啊。然后对比一下

网友:
你最好找下这方面的资料看下,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也不一样,还有个扰度要计算。

网友:
工程中通常材料变形即为破坏,不应该取抗拉强度,而要取屈服强度

网友:
目测公式错了。
对于实心轴,是0.2d^3。
对于空心轴是0.2d^3(1-a^4), a为空心比。
另外,这是静强度纯扭转校核。你用这个玩是要出事儿的。

网友A:
不是,比如
45钢抗拉强度为600MPA,那么45钢的抗剪强度就是600*0.8=480MPA
304抗拉强度为500MPA,那么304的抗剪强度=500*0.8=400MPA
而不是两种钢之间的计算。

另外,不同形状的杆,计算是不同的。因为扭转截面系数是不同。也就是之前那位兄弟提到的,看你的杆子形状。
以原杆为例,扭转截面系数Wp=派D^3/16
然后扭矩M/Wp 又要小于等于[ts],[ts]=ts/安全系数,比如设你的材料ts=300,安全系数取1.5  那么[ts]=200
于是可以算出M要小于等于[ts]/Wp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点评):
。。。抗剪没有0.8那么高的。屈服强度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比如
45钢抗拉强度为600MPA,那么45钢的抗剪强度就是600*0.8=480MPA
304抗拉强度为500MPA,那么304 ...

材料就考虑实心的

网友:
另外,你还要考虑刚度的校算,
及什么单位长度扭转角那个,可以查表找到,一般机械选1度每米
它要大于等于M/GIp
M为扭矩,G 材料切变模量, Ip为惯性矩(具体名称我忘了)
Ip根据不同形状的杆,算法也不同,圆杆应该是=派D^4/32
强度和刚度两个都校验,然后取小的

网友:
给你个链接‘那里面有详细的计算。http://www.iw168.cn/jixiesheji/jixiesheji/4517/
你得公式是错误的。不是2而应该是0.2。

网友:
材料力学里面专门有一章讲扭转,如何计算一根轴的扭转力,大致思路如下:
对于一根轴,用剪切强度乘以抗扭截面系数就是这根轴所能承受的扭矩了。,材料的剪切强度查手册可以查到(你说的那个剪切强度计算公式是用抗拉强度的一个大致估算)。轴截面的抗扭截面系数WP根据直径算出(8楼有很详细的公式。

网友:
呵呵 你这么理解也不算错啊

网友(2020-09-01):
哇,正好最近要用,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