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焊氧气瓶和乙炔瓶中的气体为什么不能用完?

楼主(2014-05-29):
氧气瓶留0.1MPa
乙炔瓶留0.05-0.1MPa

高手指点一下原因?

网友:
怕倒流到另一个瓶子,导致爆炸

网友A:
楼上人才,,,,,,怕进空气的,,,,,,

网友B:
2楼想法挺有才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人才,,,,,,怕进空气的,,,,,,

进空气后会如何,特别是氧气瓶?

网友:
影响纯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想法挺有才的,哈哈

以下引自百度

在《气瓶安全监察规程》中规定:凡瓶内没有余压的气瓶严禁充装气体。
1)气瓶氧主要用于氧-乙炔焰切割或气焊。如果氧气瓶内没有剩余压力,则乙炔气就可能倒流进入氧气瓶内。在下一次充装氧气时,气瓶就可能发生爆炸事故。所以,在正常使用时,就不允许将氧气用完,应留有剩余压力。如果无剩余压力,就可能不是正常的气瓶;
2)有余气便于对可疑的气瓶在充装氧气前进行介质检查和确认;
3)如果氧气瓶内没有剩余压力的话,则在开启瓶阀或存放时,空气很可能进入瓶内。当下一次充气时就会降低氧气的纯度,影响正常的使用。

网友(点评):
我要给自己个嘴巴子,不了解的东西轻易下判断,惭愧啊

网友:
氧气瓶剩余是因为在氧气制氧厂把瓶出气口中的砂粒、铁屑等其它异物吹出去,以利于在灌装平台上灌气。乙炔留一点瓶内是蜂窝状的丙酮。

网友:
最终还是安全考虑的。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17-09-28):
气瓶不能用完,特别是可燃气体,用完后,再下一次灌装时,可能会导致空气进入可燃气体瓶中,如氢气瓶中混入空气中的氧气,可能会发生爆炸,非常危险。
而一般的气瓶,如氧气瓶或者二氧化碳气瓶、氮气瓶、氩气瓶,使用完后,在灌装时,会导致气体气体混入,最起码会影响瓶中气体的纯度,在使用时导致缺陷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