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同步带应设计多厚?是否还有接近3100mm的长度?

楼主(2014-05-29):
L型同步带轮直径约50 宽度50,与同步带两面齿配套,皮带长约3100mm,同步带应设计多厚?是否还有接近3100mm的长度?

请大大提供一些数据参考!!!

网友:
有开口的,闭口的,加工商都可以做,一般讲不存在长度问题!

网友:
要3米长的同步带?L型同步带宽度没有50宽的
还是同步输送带?

网友:
做过4600长的T10同步带,找厂商订做,厚度是标准,建议看下机械设计手册上的相关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