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1 2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4-05-29):
搜集网上说法,得知是英制内螺纹,还有说是iso标准,不是特别清楚,恳请诸位点拨一下。Rp1 2是什么标准?换算成米制的话,尺寸是多少?

网友A:
你对着下表看看

网友B:
最好能具体点,什么场合使用的!比如英语单词SPRING:用在日常文章中就是春天的意思;用在机械文章中就是弹簧!

网友C:
没记错的话是英制的内管螺纹,如果是外的话就是Rc,但是我还真没见过12这么大的。是不是1/2啊。这玩意不能换算成米制的。好像现在市场卖的水管接头大部分是这个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具体点,什么场合使用的!比如英语单词SPRING:用在日常文章中就是春天的意思;用在机械文章中就是弹 ...

图中圆圈处即尺寸Rp1 2,这是柴油机曲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记错的话是英制的内管螺纹,如果是外的话就是Rc,但是我还真没见过12这么大的。是不是1/2啊。这玩意不能换 ...

是Rp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着下表看看

表头上G和Rp在一起,意思是G1/2和Rp1/2是一样的吗?

网友:
R:55°密封圆锥外螺纹(当与英制密封圆柱内螺纹配合使用就是R1  Rp//R1 也称柱锥 ,当与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配合使用的就是Rc//R2 也称锥锥) 。顺便说一下ZG也是R,旧的制图标准用ZG表示密封圆锥管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上G和Rp在一起,意思是G1/2和Rp1/2是一样的吗?

这个具体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具体点,什么场合使用的!比如英语单词SPRING:用在日常文章中就是春天的意思;用在机械文章中就是弹 ...

还有泉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头上G和Rp在一起,意思是G1/2和Rp1/2是一样的吗?

一个新 一个旧 罢了   都是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