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出来的激振器-欢迎围观

楼主(2014-05-29):
如题,欢迎围观

网友:
来个原理介绍吧

网友A:
大侠这个机器振幅范围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这个机器振幅范围是多大

估计得15mm以上吧,,看负载啦。

网友B:
看着怎么像振动电机里的 偏心配重块?

网友(点评):
不一样,一楼是v字型摆动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怎么像振动电机里的 偏心配重块?

,,,,就是啦,,,,,,

网友:
弄个标尺也好调节

网友C:
不太明白。中间是轴承座、皮带轮?那偏心块怎么不对称?

网友:
主要用在什么方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中间是轴承座、皮带轮?那偏心块怎么不对称?

偏向块产生径向振动。
不对称可以产生垂直于转轴的倾覆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中间是轴承座、皮带轮?那偏心块怎么不对称?

那是可调的,随手画出来,没什么特别意义,安装时候会调到合适的位置。 10楼的回复还是有想法的。

网友:
震动搅拌器吗

网友:
看完大侠的设计,不知道大侠是如何校核轴和轴承的~
还有几点疑惑:

1.看楼主应该用的是圆锥轴承,温度升高后,这样布置的轴承游隙将减小;再者,因为轴承的等效支点离得太近,支撑刚度下降的比较多。

2.配重块和轴之间用的是类似弹性夹套的连接方式,那个细缝对疲劳非常敏感,不是很可靠,万一断裂,配重块有可能会飞出。

3.两端配相当于悬臂梁布置,但是看到最左端有个键槽,不知道是否还要连接其他东西。但那一端挠度会比较大,会造成同心不好,容易产生疲劳破坏。

网友(点评):
大侠的1自相矛盾,图小怪我,那轴承是面对面的,温度升高游隙加大以补偿缩小的部分,具体温升怎么样明天出报告,谢谢回复

网友D:
最近刚看完达朗贝尔原理,惯性力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刚看完达朗贝尔原理,惯性力系

不懂,大侠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

网友(2020-05-23):
引用 楼主:
不懂,大侠从何而来,又要到哪里去?

动静法,大家多有印象。
达朗贝尔原理,与牛顿第二定律相似,但其发展在于可以把动力学问题转化为静力学问题处理,还可以用平面静力的方法分析刚体平面运动,这一原理使一些力学问题的分析简单化,而且为分析力学的创立打下了基础。达朗贝尔还对当时运动量度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两种量度是等价的,并提出了物体动量的变化与的作用时间有关。达朗贝尔第一次用微分方程表示场,同时提出了著名的达朗贝尔原理——流体力学的一个原理,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达朗贝尔第一次提出了流体速度加速度分量的概念。达朗贝尔的力学知识为天文学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达朗贝尔发现了流体自转平衡形式的一般结果,关于地球形状自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