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版的CAD里没有了GB的样板图形?

楼主(2014-05-29):
我用cad2004时,新建文件时候,都有GB的样板图形。
如下图

我用cad2009和cad2010时候,就没找到GB的样板图形。 怎么这样了呢?

网友A: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盗版安装的当然会打折扣,换一个完整一点的,当然也是盗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不完整的盗版安装的当然会打折扣,换一个完整一点的,当然也是盗版的.

不是吧,我公司是正版的cad2009,也没有呀。上面的截图就是公司的cad2009截图的。

网友:
很简单,找个旧版本的把里面的gb格式文件拷贝过来,放进template文件夹中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