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两轴的同轴度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4-05-29):
两个轴同轴度要测量应该怎么测量?这两个轴是独立的,
应该怎么办?

网友:
挂2个百分表,一个测外圆跳动,一个测端面开口啊。

网友(点评):
师傅能不能上个图?本人小白

网友A:
2轴的绝对(独立)同轴度:不说了,上面都知道
2轴的相对同轴度:做个工装,将表支架架在一根轴的轴端,表头伸到令一轴的轴端,转动架了表架的轴,打令一轴的圆周及端面。关键是支架必须稳定,绝不能晃动。

网友(点评):
当两个轴之间的距离不能打端面跳动呢?师傅

网友:
用磁铁加百分表测量。

网友(点评):
能不能具体一点师傅?

楼主:
让测量电磁离合器的两部分的同轴度,电磁离合器的两部分间隙为0,5,我该怎么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2轴的绝对(独立)同轴度:不说了,上面都知道
2轴的相对同轴度:做个工装,将表支架架在一根轴的轴端,表 ...

那就用杠杆表,一样打。
实在小到没法打端面,就在外圆上取2-3个点,当2-3个点全OK了,端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