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笔记本,散热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4-05-29):
小Y笔记本散热非常差,最近玩游戏的时候经常自动关机。
经常拆开除灰的,还是老样子。

所以我想在笔记本原来的散热铜排上连接上一条或者多条电缆内的铜丝,再将铜丝另一端插入水中散热。
请高手指点是否可行?  用电烙铁能完成连接吗?  先谢诸位!

网友A:
胡说,俺的480怎么就没事呢?整个散热底座吧。

网友B:
感觉几根铜丝的效果不会好,因为自带的散热片内部是有液体的
可以把主板外露,买CPU和显卡的水冷套件或者自制水冷套件,循环电机+亚克力水箱+乙醇/水制冷液+接触板,或者半导体制冷,就是还要风扇。

网友(点评):
套件好大个啊,有点像igbt的水冷装置。。

网友(点评):
是差不多,都是些标准件配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胡说,俺的480怎么就没事呢?整个散热底座吧。

你的配置好一点,而且我常玩wo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几根铜丝的效果不会好,因为自带的散热片内部是有液体的
可以把主板外露,买CPU和显卡的水冷套件或者自 ...

我现在已经把下面的底盖拆掉了,你说的这个水冷套件不了解先去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把下面的底盖拆掉了,你说的这个水冷套件不了解先去查查

夏天确实难受,游戏都玩不了了

网友:
你的方法挺有意思,不过基本没有效果,因为你的方法热阻太大。
笔记本用的散热方式是通过热管将CPU的热量传导到到散热翅片上,再通过风机的强迫风冷将散热翅片的热量带走,热传导过程的热阻很小,散热效率很高。

网友:
买个抽风式的散热器不就好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貌似散热底座是最优化方案了。

网友C:
俺记得大学那会我有一个同学,是买一个笔记本底座散热器。垫高笔记本,下面是两个叶片水平的风扇,具体说散热效果不错。你这样散热估计效果不大。

网友:
大侠,你的想法和你的名字很相配啊!

网友(点评):
电脑也老了,该折腾就折腾啊 回头就得换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俺记得大学那会我有一个同学,是买一个笔记本底座散热器。垫高笔记本,下面是两个叶片水平的风扇,具体说散 ...

这个散热底座的作用就是心里安慰,仅此而已。

网友:
对着出风口的样子做一个接口,接口的另一段做成圆的,接上2000W的吹风机的屁股,你懂的后面,来自: iPhone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