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热处理要求,可以这样写吗?

楼主(2014-05-29):
    看见许多图纸中热处理要求中只写明硬度数值,比如:HRC50~54,HRC33~39,等等。

这样就能说明热处理要求的全部信息了吗?热处理厂家看到硬度要求再结合材料就知道怎么做了,是淬火或者调质,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太不规范了,材料,热处理方式,金相组织,执行标准都要作出说明!比如硬度合格金相组织不一定合格,产品检测的位置不同硬度也有偏差!

网友(点评):
赞同2楼说法

网友:
通用机械由于公司技术人员对热处理非常了解的毕竟不多,大部分人只是知道,了解的层面。所以就这样简写,抛个球给热处理公司,至于热处理公司怎么做是他们的事。而很多热处理公司也不是非常专业,所以呢,零件质量没有达到预想的那样。这也是为什么99 8大侠说他玩东西常常要全程跟踪的缘故了。

网友:
要区分是轴类零件还是模具,如是轴类零件,只有表面层需淬火到多少硬度,这里需标示淬硬层深,而模具其形状的多样特异,工艺上也不好进行工频,所以只标注硬度,有些零件其淬火的目的只是增强其耐磨损,所以要求的硬度不高,HRC30-40范围内,也不需要.

网友A:
一般只要说明热处理方式和硬度值,另外标注一些注意事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对,一般只要注明这两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要说明热处理方式和硬度值,另外标注一些注意事项就可以了。

我们也是如此

网友:
处理层厚度也很重要

网友:
内部这样写就算了,跟其他单位这样写就不行

网友:
一般情况整体热处理就只需要写“调质硬度HRC22-28"或者"淬火硬度HRC45-50"之类
当然表面热处理除了写硬度还要写淬透层厚度和范围长度

网友(2014-07-18):
得标注热处理方式,例如调制至28-32HRC

网友:
我们厂生产紧固件,客户的图纸都是写技能性能强度达到8.8或10.9级===

网友:
我们有时也会这样写

网友:
设计图纸需要什么就写什么。
参照材料性能项目要求。

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

网友:
我们单位很多时候也这么写一个简单的要求。因为硬度和强度有一个基本的对应关系,因此对硬度提出要求,其实也就对强度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但是我同意二楼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设计的确缺乏严谨性和深入性,很多时候不是最求完善,而是对付过去就行。许多设计师写这样的要求时就是比葫芦画瓢,不知道规范的合理的要求应当是什么。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设计的水平的确还需要提高很多呀!

网友:
机械零件的设计,说得简单点儿就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结构设计就,二是材料选择。这个材料选择不仅是去选择45#或40Cr,还要规定材料单性能指标,针对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一般场合我们可能要求一个屈服强度指标;但是如果考虑得深入一些,我们要规定其塑形指标;如果材料受到的冲击载荷,我们规定冲击韧性;如果材料是大截面尺寸并且受三向应力,我们要考虑断裂韧性;如果材料表面要耐磨,我们就规定材料的表面硬度,等等。自然,有什么样的性能指标,就有什么样的材料选择和热处理要求。所以,机械设计人员如果不懂金属材料和热处理,就是一个知识结构不完整的设计师。

网友(2018-04-14):
如果不懂金属材料和热处理,就是一个知识结构不完整的机械设计人员,至少写上材料、热处理方法和要求。

网友(2018-06-12):
没有威望了

网友:
感觉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