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对于轴承该用什么公差

楼主(2014-05-29):
有一点迷惑

我的作业是画一个简单的变速箱,其中有几个空载齿轮(齿轮套在轴承上)的问题。齿轮下的轴承我这要用角接触轴承, 背对背配置的轴承(作业方面。

我们系的要求对于空载齿轮就用几个特定的轴承搭配),对于换挡齿轮(这里空载齿轮)角接触轴承的内外内外圈均旋转,荷载是两个齿轮的接触产生的,应该是固定一个空间点,一个方向,作用在齿轮上。而轴承内外圈均旋转,所以都是圆周荷载。

然后问题出来了,照理来说应该是一个圈圆周荷载,一个圈点荷载。虽然skf的资料中有论述:轴承内、外圈旋转,但相对速度为零,内、外圈均有旋转 负载(工业齿轮箱中的滚动轴承 第44页),但是我这是内圈外圈的转动方向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对于轴承该用什么公差。

补充内容 (2014-5-29 18:35):
说错了,是该轴承上的轴该使用什么公差

网友:
轴承内外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习惯看作对零,而你设计的轴和孔才需要自己取相应的公差与之配合。

楼主:
轴承就是这么情况,我的作业有一个部分是要画零件图,轴承所在轴,所以我需要搞起配合,请大家给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