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插装阀的Z口是什么口,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29):
如图,这个插装阀的Z口是什么口,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中间部分应该是个盖板,Z1与上方虚线相通,接4.082T口。十字光标附近的Z1应该是个工艺孔,或者可以外接压力传感器、压力表之类用的。
4.08中A侧应该接高压油,B侧低压。图示情况下,4.08应该打开,因为弹簧上方接4.082A口,经P口与4.08B侧低压相通,所以插装阀4.08打开。
若是4.082相左移动,高压油经4.082T口接A口流至4.08弹簧腔,加上弹簧的作用,压力大于A侧使插装阀截止。

网友:
Z1就是控制油口,流向先导阀;作用就是控制主阀芯的启闭

网友:
二通插装阀使用时一般会结合盖板、先导换向阀(6通径或10通径)使用,二通插装阀阀芯孔周围会有X、Y、Z1、Z2四个控制油口,根据不同的功能要求,可能有选择的使用其中的几个。楼主所示的图片就是实现方向控制功能的,盖板中的控制油路没有表示出来,可能会有梭阀,本人经验少,分析不出盖板的具体控制油路,,不过无非就是通过控制油路和方向阀的结合,实现主阀芯的开启和关闭,盖板两侧的Y口和Z1口用堵头堵住了,可以用来当做测压点使用。

网友:
从图上看,Z1口应该和换向阀的P口相连,Y口和换向阀的T口相连。

网友(2014-07-23):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