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分析一下,这根轴的断裂

楼主(2014-05-29):
轴径120,材料42CrMo,调质HB262-311,加表面淬火HRC57-62,淬硬层2-3mm

补充内容 (2014-6-3 13:59):
横孔倒角为2*45°。先调质,精车外圆面并留下磨削余量,并且加工倒角。高频表面淬火并立即低温回火。最后上磨床加工到1.6,完工。心部组织为回火索氏体+贝氏体+铁素体。表层组织为回火马氏体。
横孔靠近表面处,...

补充内容 (2014-6-3 14:01):
受反复摩擦,有一块区域很光滑。

网友:
看样子是横孔害的。

网友:
把断面的泥巴擦干净了,看看小孔靠近轴表面附近区域的部位相对于轴其他断面部位是不是要光滑一点。

网友:
那个孔是干嘛的?润滑?

网友:
有比较明显的撕裂痕迹

网友:
42CrMo的断裂面都是这样参差不齐么?
还是和热处理工艺有关系?
我们以前用的零件的断裂面基本上都是很平滑的,很少见到这样的断裂面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这个材料,断了后到CTI检测,全合格,制造没问题,可能是其它原因,比如说装配,扭力.

网友:
淬火没起作用啊,轴表面早裂了吧

网友:
那小孔干嘛用的,很好奇。

网友:
断裂位置是滑动轴承?中间还有个孔?
设计工况应该是只承受弯矩,可是因为润滑不良(比如润滑脂和污物搅在一起对轴有磨损作用,看留在设备上的一截,边缘很光滑嘛)承受了一定的扭矩,超出了轴的疲劳寿命
我推测的有些牵强~~仅供参考
但是我觉得肯定和那个部位的轴承有关

网友:
金属疲劳吧,或许早就受伤了。轴不同心慢慢就断了

网友:
小孔应力集中,和热处理也有关系吧。端面一圈有油迹,是原来就有的吗,裂纹?
照片再清楚点就好了。再拍点微距。

网友:
应该是小孔在热处理过程中应力集中,在后面的使用中发生疲劳断裂了吧,那个小孔不能去掉吗?或者改用其它润滑方式?如果不能去掉小孔,那么在热处理之前不知道对内孔抛光会不会减小应力集中,本人意淫矣

网友:
装载机销子?

网友:
不对哦,我认为这是脆性断口,不知道是不知照片原因,这断口颜色有金属光泽并且没纤维装伸出物,一层一层断口面比较明显,很可能是热处理出了问题,至于断口刚好出现在小孔处,还是建议楼主把小孔那里洗干净看看端口是不是颜色鲜艳点,我是新手各位大神表喷我。

网友:
勾机或者装载机的销子,横孔与销轴心孔相通,润滑脂从轴心孔外端的黄油嘴打入,通过横孔向销子配合的滑套润滑.

网友:
应该是承受频繁极大冲击造成疲劳裂纹,看断口整齐应该是有剪切力

楼主:
问题在第一楼已经补充

网友:
不懂 过来学习

网友:
  重载,轴上开槽处严重的应力集中,危险截面断裂处看似像轴伸的位置,形象的来说应该是一个悬臂轴受到弯矩和扭矩相互作用,正巧你在轴上开个横孔等于是给应力一个容易撕裂的口子,在交变应力作用下细小的裂纹越来越大,终于有一天苯的断掉了.

网友:
孔是在调质前钻的吧

网友(点评):
调质后钻孔,再高频淬火

网友:
径向和轴向孔都是调质后钻的吗

网友(点评):
谈谈你的看法 空心轴的话,内孔较大一般目的是让整个截面都能淬透,同时也有减重的目的,截面抗弯截面模量足够。这种情况调质之前钻孔。 而横向孔,在外圆表面有尖角,调质淬火时易产生裂纹应力集中等,所以安....

网友(点评):
排在调质之后,调质后的硬度不高,切削性好。 轴向孔的话,在这根轴里面就是起到油道的作用,调质前后钻理论上都可以。考虑到孔较小,光洁度不高,调质后钻更合适一点。

网友:
疲劳断裂的。油孔位置薄弱所以那里早期就有伤

网友:
不懂,求指点,顶一下!!

网友(2014-07-08):
我的观点:断裂原因是轴承受扭矩反复作用而产生的疲劳破坏,源于小孔处存在应力集中。

网友:
金属疲劳喔

网友A:
在感应淬火时,用黄铜棒将小孔堵上即可。

网友:
轴反复受摩擦变得光滑,说明是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才出现轴的断裂,进而可以说明是由于疲劳断裂(除了受到极限工况)。

网友:
疲劳后大扭矩直接扭断,小孔惹得祸,一是应力集中,二是非圆截面

网友:
是个例还是能病

网友:
首先,判定是脆断还是韧性断裂,这一点很多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因为断面没有颈缩迹象,因此,应当是脆性断裂。引起脆性断裂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疲劳、应力腐蚀、氢脆、低温或者微裂纹扩展-失稳断裂。仅仅根据一个图片很难判定是哪个原因,楼主还是要根据使用工况、断面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来确定。同时,应采用断裂力学方法进行校核,看应力强度引子是否大于材料的断裂韧性

网友(2014-12-04):
热处理残余应力没消除,加上后期过度疲劳导致断裂

网友:
这扯的有点远啊,首先呢零件是塑性材料,断裂时都会发生颈缩效应,前提得是都到大力矩,很大冲击力作用,很明显材料是受到周期力作用的结果,线产生了小裂纹,然后慢慢渗透,你这个有孔的地方恰好是受力地方,所以裂纹沿着孔扩展!

网友:
坐观高手解决,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不到位!

网友:
材质不行吧

网友:
楼主你这是挖掘机上 吧?
那个轴可以进出,有油封.
估计是扭力过大造成的,不是材质问题.

网友(点评):
轴和铜套内表面是间隙配合, 我在比较小轴径的产品(夹钳)上,有在铜套上做环形槽,安装O型圈的, 这个产品上没有油封,

网友:
工作时零部件之间不同心引起的,查下1装配时是否同心,2零部件磨损间隙大

网友(点评):
焊接完成后直接镗孔的,肯定是有变形的,轴装起来费劲

网友:
可以的话可以把小孔做成通孔,这样产生的应力分布会好些,实在没有办法也可以用其它的材料最后堵上变成盲孔

网友(2015-01-17):
新断口附近都早已有裂痕了,应该是承受不了原本的外力自然就断了。

网友:
调制有点过,过脆了

网友(2015-04-13):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
看宏观断口形态,调质处理工艺不规范,组织不是回火索氏体;横孔钻孔后孔口存在尖角,高频淬火时产生微裂纹,此裂纹为疲劳源。

网友:
那个孔怎么看都不舒服,钻完之后有没有铰一刀,去除微裂纹?为什么偏偏断在有孔的截面上!

网友(2015-06-11):
应该是钻孔导致应力集中吧

网友(2019-12-15):
不知道多少转   如果是高转速 那么肯定是表面硬度太高了。加上安装不平 疲劳集中在横孔部位,导致外层破裂后疲劳断裂

网友B(2020-05-06):
引用 网友A:
在感应淬火时,用黄铜棒将小孔堵上即可。

我理解的意思是轴淬火后本应该内韧外刚,但淬火后开孔处韧性降低,导致金属组织不均匀吗

网友(2021-02-11):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的意思是轴淬火后本应该内韧外刚,但淬火后开孔处韧性降低,导致金属组织不均匀吗

差不多是的,主要是孔处磁场较强。

网友:
轴类零件,特别是主轴等重要零件,在相邻两个轴端,一定记得要倒圆角R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