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取出方法,求助

楼主(2014-05-29):
挤塑机的螺丝滑牙了怎么取出来?10个大内六角,求助

网友:
电钻+断丝取出器。

网友:
电焊有把握的话也可以用一小段钢条焊在螺丝屁股上。

网友:
用torx牙,敲入嵌住,然后扭开。。

网友A:
截个图看看,大家一起想办法

网友B:
你这个滑牙和断裂还是两个概念。
滑牙的话是内六方没问题,而缺少一个向上的拉力,因为已经滑牙了螺纹没有作用。
我觉得可以考虑用焊条粘上,但是焊点能承受的扭矩很有限。

还有个帖子提到用黄油,原理类似于液压的方法,我觉得你这个情况特别合适。在旁边钻个孔装个单向阀往里打甘油。让油充满螺钉和螺纹孔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滑牙和断裂还是两个概念。
滑牙的话是内六方没问题,而缺少一个向上的拉力,因为已经滑牙了螺纹没有 ...

就是在螺丝上方取孔灌黄油吗?谢谢我这机器拆了几个月了还是拆不掉就是因为螺丝锈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个图看看,大家一起想办法

这是一台挤塑造粒的设备求助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台挤塑造粒的设备求助大家帮忙谢谢

这么多都滑牙了么?
是螺纹滑了还是六方滑了?不可能螺纹都滑了吧
如果是六方滑了  可以用钻头磨个小型的扁铲,用剔、凿的方法是螺栓转动

网友:
@樵薪   请大侠帮楼主看看

楼主:
就是六方滑牙了,不是全部就是有20多颗,锈死的太严重了我用气割烧过,电钻钻过效果不是很好,有没有啥更好的办法,求大侠帮忙,我实在是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不知道做车床的能搞吗?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只能用高速钢做一个比现在内六角扳手s尺寸略大的冲子修正六角孔。。。

楼主:
你是说做一个比现在大一点的内六角扳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都滑牙了么?
是螺纹滑了还是六方滑了?不可能螺纹都滑了吧
如果是六方滑了  可以用钻头磨个小型 ...

它是有沉头的内六角不好用凿的这个我试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是有沉头的内六角不好用凿的这个我试过了

沉头的内六角我也凿过,断里面的我也凿过,
凿的方法是先在六方的边缘打出个凹坑,然后凿子略平放,凿的力对于螺栓的中心产生一个转动的力矩
然后在直径的另一端再凿,也产生一个力矩,
交替进行。
关键是受力要科学。
事实证明,冲击力产生的力矩远大于扳手的力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是有沉头的内六角不好用凿的这个我试过了

要不用这个断头螺丝取出器?

这里还有个自制电火花的,不过太慢了,可以买个电火花机
http://tieba.baidu.com/p/9704453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用这个断头螺丝取出器?

这里还有个自制电火花的,不过太慢了,可以买个电火花机

我再试试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做一个比现在大一点的内六角扳手吗

先做一个内六角冲子把孔修正,再用大一号的内六角板子改成适合的尺寸拆卸。修正可以用千斤顶施力,最好能对螺钉头加激震。

网友:
可以试试这个办法:用一个一样的内六螺栓螺纹段插进内六方电焊焊一下,在用内六角扳手松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