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系数,我和答辩老师意见不同

楼主(2014-05-29):
刚刚毕业答辩回来,有一个问题我和答辩老师意见不一样!

说的是家用轿车的螺旋千斤顶,我取的是千斤顶受到的最大压力为16KN,我计算螺杆的强度的时候考虑了安全系数。答辩老师的意见是,汽车重1.6t,我给的最大压力没有考虑安全系数,应该最大压力为4.8KN左右。

大家怎么认为安全系数?

网友:
没考虑安全系数16KN,考虑了才4.8KN??我有点听不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是48KN,我打字错误了

网友A:
楼主,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安全系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尤其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的生命产生一定威胁的设备,是一定要设置安全系数的,甚至于安全系数可能会非常高。在你的案例中,你的导师,希望,你使用的安全系数,是3. 也许你觉得不合理,但是我对你举的例子,在美国FDA的标准中,这个安全系数的标准,是4.
早些年,我的同事,曾经设计了一张病床,当时我们自己考虑到一个人的体重,可能在200公斤以下,所以我们把设计参数定成了250公斤.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考虑了安全系数,可结果我们把我们的设计参数抱给FDA认证,结果对方要求我们按照1000公斤来进行测试.
我们很难去跟别人抱怨我们的安全系数是否准确,但是希望你明白,设定安全系数,是出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从这个角度上,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导师给你取个安全系数是否正确,但我是支持你老师的想法的.

在正常的设计活动中,大多数情况下,安全系数的选择是有标准的,我建议你参考一些设计手册,或者标书和客户需求之类的文件,可能会对你选择安全系数会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点评):
哦!原来我的想法是校核了螺杆强度(校核时考虑了安全系数)就行。

网友(点评):
大哥,这样的回帖,建议单独开帖,可让更多人看到,这样也不枉费大哥打这么多字啊O(∩_∩)O

网友B:
安全系数小于1肯定不安全,
一般情况下对于静力学的东西安全系数大于2,
对于运动的东西要大于3
跟人有关的东西要大于5。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小于1肯定不安全,
一般情况下对于静力学的东西安全系数大于2,
对于运动的东西要大于3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小于1肯定不安全,
一般情况下对于静力学的东西安全系数大于2,
对于运动的东西要大于3

精辟

网友:
电学方面也如此。一台250W的进口设备,所配单机电源线与我国标配8插口电源板的主线一样规格,难道“老外的”脑袋被驴踢了?不是,这样配是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与科学计算得出的结论。
如果单机并且独立使用,不需要配这么粗的电源线。但是,如果设备在机房集中使用,那么由于电源线接触不良造成单机故障,或者由于电源线的阻值不能忽略,使得温度出现少量增高,大量的设备积累起来使得机房温度明显提高,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致命威胁。
在安全问题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安全系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尤其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的生命产生一定威胁的设备,是一 ...

国外的标准这么严啊

网友(2015-04-28):
安全系数的确定,需要经验,要以安全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安全系数,这是一个基本常识,尤其对于那些可能对人的生命产生一定威胁的设备,是一 ...

接受标准制定者的标准,要么

网友(2015-10-09):
引用 网友B:
安全系数小于1肯定不安全,
一般情况下对于静力学的东西安全系数大于2,
对于运动的东西要大于3

安全系数还能小于1?小于1还能叫安全系数?你逗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