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铝件倒角的切屑三要素是什么?

楼主(2014-05-29):
加工中心上铝件倒角的切屑三要素是什么?

网友:
是切削三要素吧?' Y7 T5 O! m9 i- }; a
同样是切削速度、切削深度、进给速度。任何时候都不会变。

网友(点评):
前角,后角,主偏角,呵呵

网友(点评):
你那是刀具角度,不是切削三要素。

网友(2014-07-26):
加工中心上铝件倒角的切屑三要素是:切削三要素(z向吃刀深度,和吃刀宽度,进给量,主轴转数)我知道这三个要素里一个变了,其余的都要改变.我想知道经验值,比如吃刀深度是40个丝,那么吃刀宽度应是多少,主轴转数应是多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