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列凸轮速度关系式?

楼主(2014-05-29):
说明和要求都在下图中,求助。

网友:
用极坐标建立运动学方程,可推导出速度、加速度、跃度等

网友(点评):
谢谢,可惜我不会弄。

网友:
理论力学啊  呵呵

网友A:
三部分  这里就取(0-60)的角度范围说一下,后面道理相同。v=wr=w*(三分之根号三L/cosa)  (0<=a<=60)      由速度一定,即可求转速。  上下速度    v“=ds/dt=三分之根号三L/cosa-三分之根号三L)对时间t求导    即等于sina/cosa的平方*w*三分之根号三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部分  这里就取(0-60)的角度范围说一下,后面道理相同。v=wr=w*(三分之根号三L/cosa)  (0

你这个对应的是弧长。我要的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对应的是弧长。我要的不是。

按照你给的要求,这样算就可以了。我这个对应不是弧长,而是通过位移改变量来求杆上下移动的速度(尖端到转动中心的位移改变)。位移改变量与转角有关。通过求导即可。你说要的不是这个,那你要的是什么关系式?

网友(点评):
没弄明白3分之根号3是怎么得来呀?

网友(点评):
设边长为2l,那么起点位置就是三分之根号三,一般求速度v,加速度w,跃度j基本上都是按照转动的角位移,和从动件的位移变化来推导的。建议买本书看看。不能用数学符号,也不会发图片。真心不好讲。

网友(点评):
谢谢,找不到加分的在哪。。。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只能口头了,找不到加分的在哪。呵

网友(点评):
心意已收悉,愉悦一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大侠出手相助,有了这个就可以确定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