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勇克磨床静压漏油维修,等待老外解决

楼主(2014-05-29):
最近厂里一台勇克磨床(曲轴连杆颈磨)出现静压漏油现在,在砂轮轴来回磨削连杆颈时,在静压丝杆回油管上出现脉涌现象,回油较大,出现回油不及时外溢,静压丝杆两端密封不漏油。

目前将电机端静压轴承部分拆卸未发现明显损坏的密封件,通过图纸分析怀疑是静压丝母处进油变大(考虑到静压丝杆在使用过程中丝母与丝杆几乎不接触,磨损间隙变大也不大可能),在丝母快速移动过程中对油品形成挤压,在回油管上形成脉涌现象。现在还在初步分析可能的原因,联系等待老外的技术指导。

论坛里可有对静压丝杆方面了解的大侠,望指导!!!

补充内容 (2014-6-1 00:57):
临时为了减少油品消耗,解决方案是在回油管上在增加一路回油,降低脉涌现象。

补充内容 (2014-6-7 21:11):
在增加回油管后当时不在漏油,但这几天又出现漏油现象,在对油品进行化验检查发现油品浓度明显偏低,怀疑是油品浓度变低后,静压丝杆泄露量变大,回油不畅导致,在更换整箱液压油后不再漏油,目前跟踪观察中。

楼主:
机床上的丝杆安装基座

楼主:
静压轴承安装套筒

楼主:
静压轴承

楼主:
静压丝杆

网友A:
国内敢拆修这个的真不多

网友(点评):
问题是连故障源都无法判断,谈何修啊

网友:
问题出在PM块中,等于直流调速的反馈系数K值无限大电机飞车了。

网友(点评):
说的有点笼统哦,能不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
我们用的是兰蒂斯直线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敢拆修这个的真不多

问题是连故障源都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谈何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连故障源都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谈何修啊

这是个问题,但不是大问题。我可以在50个字之内说清楚。这样,跟你们领导要点费用,费用按每个字100,打在社区帐上,用于社区建设或年会费用,由老鹰支配。哈哈,就是要体现一下工程师还是有那么点价值。

网友(点评):
呵呵,我看这个可以,只是我还没达到可以向领导要费用的层次啊。

网友:
小伙子你太没有冲劲了。
想当初我22岁出差到富拉尔基的一重,我们的镗床丝杆短了150,车间把支架反着装以蒙混过关,到现场我答应换,回到厂对外安装科长说你小子好大的胆子,也就是批评几句的事。你要是说这个费用我出,我会5个字以内解决你们的问题,就如伏枥老者回答阿呆的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

网友(点评):
呵呵,也许吧,要是有你说的那股冲劲,也许现在就不一样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连故障源都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谈何修啊

搞定没呀?是程序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点评):
算是基本搞定了吧,机床护罩磨损,混入磨削油导致油品浓度下降,静压丝杆泄露变大,回油不及时往外漫。在更换液压油后不再漏油,等着更换护罩。

网友(点评):
小问题造成大麻烦

网友B(2019-03-20):
楼主:你好,我们厂的床子也有类似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你,我的微信号18508317211,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们厂的床子也有类似的问题,想咨询一下你,我的微信号18508317211,谢谢

还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哦,那次故障主要是:机床X轴运动部件为静压丝杆导轨、运动部件静压有泄漏后直接通过床身回流到液压站,年限长了后护罩破损,磨削油混入到X轴静压丝杆处,回流到液压站,液压站油品浓度变低,泄漏量变大,静压泄漏回流不及时导致油品外漏。维修另外一台勇克磨床也出现过类似的故障,该勇克磨床X轴运动部件为普通的丝杆导轨,丝杆导轨润滑油具备回流功能,润滑系统一直供油润滑,通过床身再回流到集中润滑单元,故障时出现集中润滑油箱油位异常上升,从润滑油箱处漏油,最终检查也是护罩破损,磨削液混入润滑油导致。

网友: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在热机运行的时候,床身有抖动,起伏量都在0.015左右,阀作了清洗,油也更换了,衬套的密封也全部更换了,

网友:
第一次见静压丝杠,学习一下

网友(2019-05-27):
泰利莱砂轮 则武砂轮 美国SBS动平衡检测设备253748250

网友(2019-07-30):
这种现场不多见啊

网友(2020-01-25):
长见识了

网友(2022-05-10):
谢谢各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