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大螺距螺纹,,怎么破

楼主(2014-05-29):
现在我有一个 工件 需要车内螺纹  , 螺距是25的  ,怎么破 ?求指教  。

网友A:
宏程序可破扎刀啃刀

网友B:
25的螺距一般的数车都可以加工的啊,程序正常编就可以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的螺距一般的数车都可以加工的啊,程序正常编就可以拉。

用什么命令?

网友(点评):
大侠,我觉得不用宏无非是程序繁琐点。个人认为如果不用机加刀,在数车上玩这个,砂轮机最好放在身边。

网友(点评):
说实话,25的外螺纹我加工过,内没有加工过,但是按道理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楼主的工件是多长,还是楼主根本就没有说清楚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请楼主上图吧,机床可以加工的螺纹,我基本还是搞得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程序可破扎刀啃刀

我不会用宏程序,求教

网友(点评):
点评街边¥垃圾? 说实话,25的外螺纹我加工过,内没有加工过,但是按道理来说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楼主的工件是多长,还是楼主根本就没有说清楚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请楼主上图吧,机床可以加工的螺纹,我基本还是

网友(点评):
FAUNC系统可用G32 如;X20.0 G32Z-20.0F25.0 G0 X22.0 Z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的螺距一般的数车都可以加工的啊,程序正常编就可以拉。

用那个指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那个指令?

除了92,32,76,还能用什么指令,你想用00,01也不是不可以,但还是得用32

网友:
G32是车螺纹的根本

网友A:
试试螺距20毫米以上,啃不啃刀,是否闷车,再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CF%B8%CB%2B%BA%EA
这里有大螺距 蜗杆的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螺距20毫米以上,啃不啃刀,是否闷车,再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88 ...

谢谢   不过 我真的 没车过 超过螺距10个的

网友(点评):
螺距10 大多数车床会啃刀

楼主:
我 把工件的 图纸发上来了  求各位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 把工件的 图纸发上来了 求各位看看

这图怎么车,没牙型没牙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怎么车,没牙型没牙深吧

还有几张我没发出来,反正螺距标出来的是25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张我没发出来,反正螺距标出来的是25

牙型不一样,牙深不一样加工难易程度也会不一样,说一半就算要帮也帮不了你!

网友:
我觉得不用宏无非是程序繁琐点。个人认为如果不用机加刀,在数车上玩这个,砂轮机最好放在身边。

楼主:
我用的是成型刀  不用手工磨制的刀具

楼主:
有没有   会用来福线的?      急求

网友:
就是一油槽,什么螺纹

网友:
向前赶刀车,注意刀的切削角度

网友:
我正在搞外圆125长1250 88螺距的边螺距螺杆  搞定了  广数980tdc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