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故障

楼主(2014-05-29):
导轨卡住了,然后怎么判定是导轨变形还是滑块出问题了?

网友:
导轨一般不会变形,有可能是滑块内的滚珠碎裂了.

网友(2016-07-06):
导轨运行不畅,一般是滑块内部的回流器对接不顺畅。可以拆开滑块仔细检查一下。另外,正品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如果经常出现此类问题,可以鉴定一下采购的是正品还是高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