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丝杠,同步带,齿条,如何选择?

楼主(2014-05-30):
做一台高速切割机,工作速度15米每分,空程24米,精度0.5mm,如何选择,名自优点缺点是什么谢谢

网友:
齿条,丝杠要荡下来的,皮带用久了容易松

网友:
你应将总体的方案画个草图出来,或者将要切割的工件告诉大家才能告诉你最佳的方案.

网友:
24米的行程不建议用丝杠和同步带。不过我做非标设备,对于这么长的传动我也没有实践经验。

网友:
可以齿条的,速度精度都问题不大

网友:
我选同步带

网友:
哪一种切割机?是激光的还是其他的,我建议老兄用齿轮齿条传动的方式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