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打开文件问题

楼主(2014-05-30):
保存正确的proe文件使用proe打开,只能打开部分零件,组件都不能打开,proe提示“不能索引”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般是因为组件内的零件没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内,并且也没有设置自动搜索别的路径。

网友:
储存途径有误

网友:
破衣的存储很麻烦的,但是最新版本的已经部分改善了一小点.

网友A:
应该是没在一个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在一个文件夹下

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