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老是出错,要崩溃了

楼主(2014-05-30):
原来用基本没什么问题,PROE 3.0
最近画图,当天没事,第二天一开就损坏文件,文件无法检索,直接变成0KB。
还有开原来画的图,第一次开没事,关了再开又损坏了
这个是模版文件,变成1直接没模版了

昨天的图,今天一开就开不得,变成0了。还有个~TPI文件。

有一部分画的图变成了1文件,还可以用,是自己画的图。

是不是中毒了啊,电脑里有些插件小软件,扫毒扫不动啊。

网友:
1.关于模板,在config.PRO里设好,是不会受后缀名影响的。
2.config设置好了,确保每次启动PRO/E时都能加载,这个就是启动目录的问题。
3.每次做事,先设置工作目录。把所有的档案存在工作目录里。
4.不浮躁。很多你认为是问题,其实是没有了解它的功能。比如出现.1的问题……现在信息这么发达,相信你遇到的问题多半可以从网上找到答案。

楼主:
楼上没有试就能来回复1234条这么多,网上发言果真是可以不负责任。
1模版文件就是.prt 的,格式不对检索不到。
2不加载能画图?
3不设置工作目录能画图?
4没有搜到,原来的一些1文件是下载的中性格式的模型,现在是我自己画的图变成1文件。

我的问题是文件出错,包括刚画的图,半年前画的图,第一次打开没问题,不保存再打开就出错。出错后有些文件变成0kb大小。将半年前的图拷给别人开也出这样的问题。
应该是中毒了。发帖是看社友有没出现过相同的情况的。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