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办法去除如图所示桶里面的塑料袋子。

楼主(2014-05-30):
桶里面装的是海绵钛!

就升降机上面的桶

就升降机上面的桶
在使用过程中,塑料袋子在海绵钛倾倒的冲击下,带到料斗,取出的话,比较麻烦。谁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办法!!

网友A:
料斗入口加过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料斗入口加过滤网

料颗粒最大25mm。这样子的话,在倾倒时,物料会飞溅的。

网友(点评):
网格弄宽一点行不行。塑料袋子是和桶一般大吗?

网友:
桶盖打开后,把塑料袋口反扣到桶口的外边缘,用胶布粘住或用铁丝等之类的扁条子状的东西扣住,最后就随着桶子一起带回来了。

不知内情,外行人说的外行话,不行的话,别见笑,权当没说过,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料颗粒最大25mm。这样子的话,在倾倒时,物料会飞溅的。

我是担心物料没有倒完,塑料袋子已经出来,每次剩那么一点。加上冲击。塑料会被打烂。污染到物料。如果在平台上在有人去处理的话,这个样子人员就增加了。。

网友:
1.操作移动举高叉车时,没有佩带安全帽.
2.操作时一边要看上面有没到位,又要看叉车底盘有没碰到材架,不方便。
3.建议在材架旁边安装一个提升机。
4.使用普通带旋转的叉车,把原材料桶叉到提升机的料车上,旋转倒入后,再下车取掉塑料袋子。
这样操作起来方便,过程更加安全。
黄颜色的就是提升机。

网友:
在桶口处按直径做一个十字或者一字型杆,两端带快速夹,试试。

网友:
在筒口反扣一个漏斗形的罩子,物料从底部小孔出来,袋子留在漏斗形罩子里!

网友:
最好的办法还有就是将袋子用化学方法融解掉.

网友:
6楼的办法好,地面倒料操作,安全方便.提升机送料

网友:
可以改用传送带上料啊,工人在下面操作,手工倒料在传送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