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自制小强CNC试车圆球

楼主(2014-05-30):
班门弄斧,别见笑!自己做的小机器,胡乱编的刀路,没有合适的刀,所以也是随便用的刀,没有合适的料,顺手锯了段扫帚柄夹上车了一下。

网友:
非常好,尽管是初级的,请问怎么改造的?

网友:
就放在木椅子上的啊。厉害。

网友:
酝酿自身在熔炼中,会好的

网友:
又见这个球球

网友:
短小精悍的设备,造价一定也不会很高,谢谢提供思路!

网友:
这是什么系统?第一次看到。值得学习

网友:
请教用的什么系统。

楼主:
车铣雕多功能五轴一体机,外加数控车主轴分度,照片上的是4轴。

网友:
技艺高超的楼主,命运多舛的扫帚。俺也想知道是啥系统,求楼主解密

网友(点评):
顺便问下编程好学不?楼主请指点下菜鸟吧!

网友:
楼主,这台机器你是买了车铣数控机床,然后自己加了2个伺服电机改造成五轴联动机床,对吗?
伺服电机与三爪卡盘之间应该还有个减速机吧,减速比是多少?伺服电机每秒发出多少个脉冲?

网友(2017-01-13):
自己设计装配的设备吗。拜服!

网友:
还不错,球形都能加工出来,可以呀

网友:
厉害!赞一个!' Y0 H2 E7 }* ]4 E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