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饰螺纹线,自定义的螺纹大径必须小于模型外径吗?

楼主(2014-05-30):
如上图
我想做一个80×2的螺纹,当然了,这个不是标准,而且GB标准里面最大给到65
我画了个直径80的圆柱,输入螺纹直径时它提示只能输入0至80之间的数
???为什么呢?
在实际加工中,虽然80的外圆有点苛刻,但是80的外圆车80的螺纹也是可以的啊?

楼主:
这个框框里面原来是输入的次要直径,就是工程图中显示细线的那个位置。
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这个不用这么较真吧,标注的时候可以改的

网友:
用扫描切除法要比装饰螺纹逼真的多呀!

网友(点评):
嗯,是的,但是在实际应用中,没必要这么逼真,画个装配图,大部分时间浪费在扫描螺纹上,不值得,而且模型会增大好多倍

网友:
大侠,这个是输入底径,不是大径
所以,对于外螺纹,这个标的就是小径。对于内螺纹就是大径。

网友(点评):
谢谢zerowing大侠,后来我弄明白了,次要直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