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数控车床斜导轨45度排刀架X轴行程,请教社区高手

楼主(2014-05-30):
论坛新人报到

05年技校毕业以后,反反复复还是做回数控加工了,最近店铺也租好了,准备做外加工,

想请问一下高手们斜导轨车床X轴行程多少才够装四把刀或以上? 1号刀钻孔,4号车孔,2号刀粗外圆或精,3号刀切断刀,刚好四把刀.

用过的人都知道行程太短过不了圆心,或必须装一把反刀,去看了机器,有个行程370的感觉不够用..

本人主要接的单是不锈钢304,  外圆是50左右或以下的,大的准备上50机,还请朋友们解决一下这问题,

只要搞定了这事买了机器,以后本人有空也愿意来论坛解决朋友们的问题.和朋友们交流,

是因为好多厂家在网上根本查找不到参数,无法参考,我是想找一个大行程的,想知道有多大行程的,最好机器不要太贵了,不是塔刀架的,要排刀的.

网友:
这个只能画一个模拟的演示图看一下了.

网友A:
机床说明书上有刀具干涉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说明书上有刀具干涉图的

这样要跑很多地方,我是想知道行程以后去买,并不想一家一家机床店去看,然后再看说明书.

网友(点评):
那也是要看你加工零件内孔的长度,去阿里巴巴看看那些机床的参数就有数了

网友:
自己干这行的,心里肯定有底,反正要见到机器,跑一下就见识见识 ,网上的东西跟现实很虚。楼主那里的,现在自己我也内心浮躁,也想自己做这行,但苦于资金,一直在徘徊中

网友:
这要根据工件及夹具(卡盘还是弹簧夹头)情况具体确定。排刀机必须要用到反刀或者主轴正反转变换,否则浪费一半的X轴行程,多大都不够用。

36型号的行程一般在350-400左右,最长不会超过450。

网友(点评):
最主要不想浪费时间拆刀对刀.,,毕竞外加工的单没有很多的要么很便宜,我喜欢做单价高的简单的数量10件20件左右的东西.

网友:
排刀也是四把刀,比四工位有优势吗?

网友(点评):
排刀优势在于换刀速度快,没有额外误差;劣势在于不能多刀多工步,特别是大件外圆、孔、切断组合,刀具排不开。

网友(点评):
就那垃圾快进速度,就别贪那点换刀时间了。

网友(点评):
排刀做小件是绝对的优势.四工位的除非小车床主轴不够力余量多工件大才上大车床.

网友(点评):
50左右的外径不算小了。

网友:
既然是自己开门面.为什么非要用排刀呢.不考虑拓展业务吗?也快不了多少.

网友(点评):
排刀比塔刀架的精度好,个人感觉,特别是撞过机以后.其实一件东西只需要快6秒钟,这个钱确亏了很多.我大部分做计件的,心里清楚.

楼主:
朋友们误会了,个人觉得行程大了不会吃亏,行程少了自已会吃亏,不想拆刀.这样浪费时间赚不来钱,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工件在50以下,我觉得够了,我这里都是6125的小机,都是排刀的。工件直径50到100,经常60的工件4把刀(外牙刀、内牙刀、内圆刀、外圆刀),靠里面那边装反刀(刀口朝下)就可以不用反转,100外径的3把没问题。不过还是建议不要选择排刀,外加工的东西,不一定4把刀就可以拿下。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帮你解决问题,以后有空也不回答问题了?开个玩笑,哈!本人的6132,x 轴行程360,z轴行程260,安川步进,15000mm/s ,12000m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