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零件如何选择加工

楼主(2014-05-30):
(图片)

网友:
内部一定要直角的话就线切割,剩余的可割可铣

网友:
如果是数量少的话就外形就铣内部一定是直角的话就线切割,数量多的话夹在一起线切割加工

网友:
尺寸多大,技术要求,形位公差不说清楚怎么解答

网友:
精准度不是太要求的话,直接激光切割,一次性解决。

网友:
材料,要求都没说,你是耍我们??????

网友:
激光割也可以!

网友:
有台阶孔的,说线切割的看清楚图。

网友(点评):
线切割陪上电火花相当于无敌的存在,八极加劈挂,神仙也难架,线切加火花,社区俩神奇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就用等离子切割,要求高的话就用激光切割。

网友:
多厚,范围有多大?量有多少,如果材料厚度低于10mm,且量大,也可冷冲压加工.

网友(点评):
楼主马虎,谁也难出主意。貌似不精准就可以这样搞。

网友:
工具台虎钳一台,手挫一个,麻线手套一副,机械手钻一台,钻头若干,游标卡尺一副,编可加工!纯手工!

网友:
材质?精度要求?数量?

网友:
目测这东西铝的,做这种主要看这个零件有有无平面度平行度高要求,一般放大铝板上压着做比较好

网友:
激光切割轻松搞定

网友:
冲,铣台阶孔。

网友:
线切割+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