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数车淬火件是否要加冷却水

楼主(2014-05-30):
数控车HRC55-60淬火件,刀具:CBN(立方氮化硼)。加冷却水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Q- x  @! j0 v& g

网友:
可以加冷却液,但是量要足,不能中断,否则刀会碎裂.

网友:
一般不推荐加冷却液,因为刀片(CBN和陶瓷)完全能承受切削带来的高温。当然,在有些零件需要控制切削热带来的变形时可以加冷却液。加冷却液时一定要注意要使冷却液充分冷却刀尖,千万不能断断续续冷却刀尖,这样会使刀尖破裂。

网友:
听说立方氮化硼会和水其反应,不好,不知道油冷的行不行

网友:
氮化硼不需要加冷却液,加冷却液会使刀具快速磨损。

网友:
你这个氮化硼的刀加工这个料按道理来说不要加的,刀具完全能承受的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