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车加工环面包络蜗杆

楼主(2014-05-30):
最近比较空,看到 环面包络蜗杆的贴子有点心动了,想试着车来玩玩,我的系统比较垃圾,928tdb的系统,没有宏功能,想自己用c语言编写个专用软件出数控的程序。不知道可行否。现在请哪位高人提供个 环面包络蜗杆的图纸先,直径小点的,我先用尼龙的试试

网友A:
车刀每车一刀,主轴转数可能是一样,那怎样控制它的走刀速度?估计还是得宏,用软件我看看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刀每车一刀,主轴转数可能是一样,那怎样控制它的走刀速度?估计还是得宏,用软件我看看难

其实宏也是走的条件转移,这个用C语言比宏更方便。主要的还是快速定位和起刀点。定位完了就走G32+G2了。今天用ug画了下,没有具体图纸不好画。以前看风的帖子提到每进给出来的螺距可能在轴向是固定的,为了这个疑问我仔细阅读了系统说明书,应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F值如果是有X和Z同时走的话系统会自动计算每个轴的分量的。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车个球头的话,如果没有自动计算分量的话,那么在一个轴的断面不成螺纹了。

网友B:
想车形似很简单,再想形神合一也简单,把数车转塔刀架稍微改一下,然后装步进电机,系统改成三轴的系统,比如数控铣的系统。不过要有点基础,既然号称会c ,数控程序那就是小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车形似很简单,再想形神合一也简单,把数车转塔刀架稍微改一下,然后装步进电机,系统改成三轴的系统,比 ...

那不改成专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改成专机了

那你不是有空嘛,玩玩呗

网友:
软件画图简单,开齿的话还是要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刀每车一刀,主轴转数可能是一样,那怎样控制它的走刀速度?估计还是得宏,用软件我看看难

不是有软件能计算点,然后自动后处理出程序吗,我还没有见到过那样的程序

网友:
慢慢玩吧,朋友

网友:
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3479&extra=

网友(点评):
报废15个样品,耗时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