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鉴定螺杆材质及表面处理方式

楼主(2014-05-30):
挤出机螺杆前部损伤,需要整修。

后端像是电镀处理。前部镀层磨损,或者是渗氮?

前部发黑,不知道是不是用的久了被料粘附所致。前部表面摸上去不像是金属质感( 吸附原料所致还是别的处理方式?)

注:这是日本摩登原装进口挤出机 有年头了。

www.cmiw.cn/data/attachment/album/201405/30/180344g8i4yssyvwyuvsyc.jpg

www.cmiw.cn/data/attachment/album/201405/30/180303bx3mldlxxsxuzryk.jpg

www.cmiw.cn/data/attachment/album/201405/30/180226lozx4kdkzpodk3zp.jpg

楼主:
这是前端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哦!

打开链接可看到的

网友(点评):
可以把那个地址嵌入,显示出图片。

网友:
螺杆表面一般都是氮化处理的,前端发给部分应该是长期高温导致物料粘附在上面,你用刀片刮刮就知道了,模头温度和压力一般都高一些

网友(2014-12-26):
亲,螺杆修复了吗,如果要修复要么把外径氮化层磨去再去电镀,有氮化层在是电镀不上硬铬的,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螺棱喷合金堆高

网友(2015-10-10):
看图片这螺杆不太像氮化螺杆,氮化螺杆牙棱磨损后不是这样的。应该类似于SKD61真空淬火后再镀硬铬。
要修复的话建议牙棱堆焊Ni基合金

网友(2016-09-19):
前端和中段都是黑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