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要这么加工?

楼主(2014-05-30):
这个轴上面的齿要这么加工出来啊?第二张图是他的用处。黄色的件不动,轴转动,拨动滚轮使黄色的件向上动。这个轴上有40个齿,每两个齿间距是10,没有很大的受力。要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啊?求指教

补充内容 (2014-5-31 18:01):
这个轴应用其实很简单,就是转动,然后靠上面的齿拨动黄色的件上下动。黄色的件中间有一个轴,不能转动,只能上下动。黄色件的上面是一个弹簧。被齿拨上去后再被弹簧探下来。

网友:
整体加工用四轴,车铣复合中心。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要拆开来做啊?齿另外装配上去,不然成本是不是很高啊。

网友:
40个齿和轴分开应该更好,另外40个齿另外焊接上去。这样成本就降下来了。

楼主:
现有的零件是这个样子的,看着像是扭出来的。请问这是个什么工艺啊?

网友:
好奇怪的轴

网友:
应该是轴上开槽,40个“齿”插上去的吧

网友:
从端面看应该是分布在180度以内,可以先把180度内的齿全部切好,再来铣掉其余的部分会不会好加工点,仅是建议

网友:
先车好,后用立加第四轴加工,按图片上切削痕,好像是靠模刨出来的

网友:
不分开弄的话,那成本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这种零件肯定是整体加工出来的,先用四轴方法将曲面铣出,再用数车象加工螺纹一样将齿车出,很简单.

网友:
感觉有点困难,成本高

网友:
做成整体的成本不是很高了吗,能不能分开的制作,在焊上或者其他方式固定上。

网友:
为啥没人问轴是多长,多粗,材料是什么,有没有其他技术要求,零件是什么上的,这些都是加工必要条件,考虑下一步的主要因素,上来就四轴,车铣复合,那成本多高,轴直径多少,能不能顶变形,都不考虑?有没有那么高的技术要求,是否可以焊接的,材料和技术要求是否允许焊接,后装配采用什么方式固定

网友:
这个轴从图片上看本身技术含量就可以,是价格不菲的专用设备上的机构,应该说价格也算高的了,所以不能用低端产品的眼光来看它,更不能用低端的工艺来做它.况且现在的四轴加工也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网友:
没见过!!!单件应该就上面提的很多的四轴,,批量的话可不可以考虑铸再车加工??

网友:
请教 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可以在车床上把螺旋车出来 再上铣床铣槽 (精度不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