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压力机整形时整形块断裂的问题

楼主(2014-05-30):
使用压力机整形时,整形块总是断裂,使用过45、GCr15、Cr12MoV材料HRC40~60都试过,都很容易断,求教大神用什么材料怎么处理?. D9 y; k( s# T

网友:
整形模具是有讲究的,其变形程度不能超过屈服极限的.如果超过了,什么材料都不行.

网友:
结构发上来看看,不好的结构,也是很容易断的

网友:
热处理后,在零件温度还有200度左右时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