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楼主(2014-05-30):
大家好,请问下磨床的加工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宽泛,没有具体状况,不太好回答,一般来说,在普通机械加工中,磨床的加工精度,粗糙度是最高的,小零件正负0.002,中等零件正负0.005左右,更大的零件正负0.01,粗糙度一般0.8,最低1.6,更高0.4甚至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宽泛,没有具体状况,不太好回答,一般来说,在普通机械加工中,磨床的加工精度,粗糙度是最高 ...

怪不得我给别人说了,面试时,那个考官问我磨床的精度可以达到多少,我说几个丝,他说我不会加工,就叫我走人了,哎...
那还想问一下,铣床的加工精度呢?谢谢先!

网友(点评):
我们的床身导轨面加工,供应商经常做到4米长,直线度1丝左右。磨床反而达不到。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磨床的五倍,粗糙度一般1.6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磨床的五倍,粗糙度一般1.6以上吧。

哦,那就是说0.01mm 左右,听人说车床做出来的精度也就0.02mm,铣床达到0.01mm 好像比较难吧,机械加工不大懂,只是感觉而已

网友:
不要想的太固定,我说的是一般情况。根据机床本身状况和精度,加工的效果也会有比较大的出入的。

网友(点评):
还和操作,工艺有关。数控龙门铣可能利用编程还补偿加工。这个得看机床本身发性能。

楼主:
嗯,还是谢谢你

网友B:
直接说就是μ级,粗糙度能达到Ra0.4,高速磨床还可以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说就是μ级,粗糙度能达到Ra0.4,高速磨床还可以提高.

嗯,谢谢,知道了,我还知道有个叫大水磨

网友:
任何加工母机运动都有导轨导向,导轨装配都有精度级别,但不可能无限高。但是有一点,绝对不是精度低的机床加工出来的工件就比机床本身运动精度更低。

网友:
机械深似海,所有的东西都不是绝对的,人/机/料/法/环/测 各种因素环环相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