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 螺旋铣孔问题

楼主(2014-05-30):
我看说明书上有螺旋插补  如:
G02  I-50 Z-30 K-0.5 F500
但是我上机床试,只走了一次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怎么才能用这个指令。不用子程序和宏程序还有其他方式加工没有?

网友:
加个L10试试

网友:
多编几行,可能会有接痕

楼主:
加L也不行

网友:
用子程序就行了

网友:
用宏程式,z用变量。z-30在程式里是铣一圈到底

楼主(2014-07-14):
现在也就用子程序了

网友:
G0Z0.;
G1G41D1X50.F1500.;
#1=0;
WHILE[#1GE-30.]DO1;
G3I-50.Z#1F1500.;
#1=#1-0.5;
END1;
G3I-50.;
G1G40X0;
G0Z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