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用冷镦机和车床,怎么做出来

楼主(2014-05-31):
菜鸟一枚,求机械高手,指导一下这些用冷镦机和车床,怎么做出来。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只要就近请个车床师傅就可以搞定了,至于冷镦那要看批量,而且有专门的冷镦专业厂家可以为你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只要就近请个车床师傅就可以搞定了,至于冷镦那要看批量,而且有专门的冷镦专业厂家可以为你外 ...

我刚进入这个行业什么都不懂,能说一下具体怎么做的吗,比如,先两模两冲机器冷镦一次+车螺纹,,,
求方法

网友:
这东西用车床不合算的,用自动仪表车。

网友A:
你应该将产品图发上来看看尺寸及技术要求,才能给你出主义,因为看图片是看不出产品的大小的.

网友:
工件不复杂,上面的齿用搓齿机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将产品图发上来看看尺寸及技术要求,才能给你出主义,因为看图片是看不出产品的大小的.

没有标准图纸啊,我刚进公司想学点非标件生产相关技术,生产老师傅不太愿意教,让我自己看。我很想揣摩他们设计思路。才求助大神们的。厂里机器有14-19B螺帽机,各种小型螺丝机。数控车床,仪表车床。本来我就不是学机械的,自己在看书自学,厂里的师傅大多是凭经验慢慢学起来的,说的又不是书上的专业术语。说的我也听不懂所以我很纠结 。